无线交通灯设计

楼主:
无线交通灯设计,C程序

网友A(2016-09-24):
楼主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char count=0,num=15,i,j; /**count为定时器技术变量,num为时刻变量,i为*/
char numbe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bit flag=0;//1s的标识变量

//交通灯控制位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数码管显示位控制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PT2272接收端
sbit PT2272_DDR_D0 = P3^0;
sbit PT2272_DDR_D1 = P3^1;
sbit PT2272_DDR_D2 = P3^2;
sbit PT2272_DDR_D3 = P3^3;

/*************************************************************
**函数名称:delayms()
**函数功能:ms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延时时间 i;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
    while(i--)
   {for(j=0;j<125;j++)
   {; }        }
  }

/*************************************************************
**函数名称:Timer_srv() interrupt 1
**函数功能:定时器中断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Timer_srv()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3c;
                TL0=0xaf;                /**重新设置定时器初值**/
                count++;                //定时器计数加1,表示已经计数100ms
                if(count==10)
                {
                                count=0;
                                flag=1;
                        }  //计满10次,定时器计数变量count初始化,并标识已计时1s
}
/*************************************************************
**函数名称:Display(int n)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要显示的数字 n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int n)
{
                        P2_0 = 1;
                        P0 = number[n%10];
                        delayms(1);
                        P2 = 0x00;
                        P2_1 = 1;
                        P0 = number[n/10];
                        delayms(1);
                        P2 = 0x00;
}
/*************************************************************
**函数名称:light()
**函数功能:交通灯显示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light(void)
{
                while(1)
                {
                        P1_0=!P1_0;  //P1.0 S1状态打开                南北方向 红灯
                        P1_3=!P1_3;  //P1.3 S1状态打开                东西方向 绿灯
                        Display(num);
                        while(num<60&&num>5)
                        {
                                        while(!flag) //等待1s
                                        flag = 0;
                                        num --;
                                        Display(num);                //60秒倒计时显示
                        }

                        P1_0=!P1_0;        //关闭S1状态,
                        P1_3=!P1_3;

                        P1_1=!P1_1; //打开S2状态         南北方向  黄灯
                        P1_4=!P1_4; //打开S2状态         南北方向  黄灯
                        while(num>=0&&num<=5)
                        {
                                        while(!flag) //等待1s
                                        flag = 0;
                                        num --;
                                        Display(num);                //5秒倒计时显示
                        }
                        P1_1=!P1_1; /*黄灯闪烁*/
                        P1_4=!P1_4;
                        if(0==num)
                        {
                                         while(!flag) //等待1s
                                        flag = 0;
                                        num --;
                                        Display(num);
                        }        //判断时刻为0,重置数据

                        P1_2=!P1_2; //关闭S2状态,打开S3状态          南北方向  绿灯
                        P1_5=!P1_5; //关闭S2状态,打开S3状态          东西方向  红灯
                        while(num<=30&&num>5)
                        {
                                        while(!flag) //等待1s
                                        flag = 0;
                                        num --;
                                        Display(num);          //30秒倒计时显示
                        }
                        P1_2=!P1_2;         //关闭S3
                        P1_5=!P1_5;

                        P1_1=!P1_1;                //打开S2
                        P1_4=!P1_4;
                        while(num>=0&&num<=5)
                        {
                                        while(!flag) //等待1s
                                        flag = 0;
                                        num --;
                                        Display(num);                 //5秒倒计时显示
                        }
P1_0=!P1_0; /*闪烁*/
                        if(0==num)
                        {
                                         while(!flag) //等待1s
                                        flag = 0;
                                        num = 60;          //重置计数
                        }
                }
}
/*************************************************************
**函数名称:PT2272_init()
**函数功能:PT2272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PT2272_init(void)
{
        PT2272_DDR_D0&= ~(PT2272_DDR_D0);
        PT2272_DDR_D1 &= ~(PT2272_DDR_D1);
        PT2272_DDR_D2 &= ~(PT2272_DDR_D2);
        PT2272_DDR_D3 &= ~(PT2272_DDR_D3);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0x3c;
                TL0=0xaf;
                EA=1;
                TR0=1;/*开定时器0中断*/
                P0 = 0x00;  /*初始化P0*/
                PT2272_init();//PT2272初始化
                light();/*调用显示子程序*/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