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ss8050用做开关的疑问

楼主:
8050是npn类型的三极管,查了管脚排列是EBC

第一次用洞洞板做一个开发板,使用8050做为列供电开关,结果当时看着8550的用法把8050接上了,也就是错把8050当8550用了。

板子测起来来原本按8550要低电平触发开关接通,但发现是高电平触发,看了板子才发现我的接法如上图所示。

箭头朝内PNP,导通电压顺箭头过,电压导通,电流控制。这是8550的开关原理。

而对于NPN的8050为什么上图P2.6输出高电平能让8050的E极向C极导通呢?我觉得B极是高电平,E极也是高电平,B比E极高0.7伏电压的条件不能成立。

网友A(2016-09-15):
我觉得这样子对8050的用法是正确的,当p2.6输出高电平时,B极高于E极,C极向E极导通。
可以发现如果说我用的8050因为管脚不标准,即标准的8050是EBC,而我买到的可能是CBE,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请懂的网友说下,回贴里的这个接法是否正确。

另外三极管做开关时电流的方向是否一定是顺着箭头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子对8050的用法是正确的,当p2.6输出高电平时,B极高于E极,C极向E极导通。
可以发现如果说我 ...

这样的接法是正确的,我一直是这样用的,不是电流方向一定要顺着箭头方向,只是这样的接法能够让它作为开关管用。

网友C:
两个脚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的设计是的问题的:
1、流经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受控,有烧管子的风险!或亮度不受控。
改进:应与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限流电阻R=(电源电压[5v] - 三极管导通压降[0.2v] - 发光二极管压降[1.4v])/发光二极管发光电注[10mA]。R=340取标称值330。

网友D:
2、发光二极管接在C极、E极都可以。
3、10K电阻选择对不对呢?Rb计算如下:

网友D:
3.1、发光二极管接在C极:考虑三极管有30倍以上的放大倍数,输出1为标准3.6V TTL电平,三极管基极0.6V压降:(3.6-0.6)/Rb*30=10mA, Rb约为9K,楼主取10K,没有问题。
3.2、发光二极管接在E极:无需Rb,即Rb=0,注意:必须保证300的限流电阻也在E极与发光二极管串在一起,由于300限流电阻存在,使得Ic一定=10mA,Ib自然=10mA/30(在CPU能够提供电流的前提下[计算表明是OK能提供的]Vb会自动跟随:发光二极管+电阻+基极电压降的)。

网友D:
其实用8550也是可以的,只是1不亮,0亮。计算方法与设计同,限流电阻计算同样是33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1、发光二极管接在C极:考虑三极管有30倍以上的放大倍数,输出1为标准3.6V TTL电平,三极管基极0.6V压降: ...

感谢这么详细的回复,要一字字的梳理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设计是的问题的:
1、流经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受控,有烧管子的风险!或亮度不受控。
改进:应与发 ...

感谢建议,还不怎么会计算限流电阻,因为手里的LED的压降参数都没有。
图中的电路是简化的,实际上LED是还串有限流电阻的,红色LED用的是10K,黄色4.7K,绿色1K, 测的方法是自己搞个小电路用一个电位器串在LED上,根据亮度调整电位器,再用万用表量电位器的实际读数,取接近的阻值。

网友E(2017-01-04):
就是8550是PNP的8050是NPN的,只不过是高低电平反向

网友F:
把 c脚和E脚对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