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学51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开始学32了

楼主(2016-09-15):
我想知道学51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开始学32了。

网友A:
能不参考程序自己 编程万年历 就可以那个32了

网友B:
不学51也可以开始学32

网友C:
这两个有关系吗?

网友D:
如果能领悟51的实质,32不用学,看看32的手册即可以直接估产品了。不仅是32,430,PIC全一样。单片机是相通的,道理一样。所以领会到其实质是最重要的。
本人最初学的是Z80,学通后,自学8031,感觉不复杂了,只是觉得比Z80合理得多,以后在使用PIC,430,STM32,STM8,C8051F,STC,都是直接看手册就做产品了。
所以一定要反复研究51,学深学透,直到运用自如!!!

网友E:
51是基础,

网友F:
51和32架构都不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单从51和32(比如STM32)这两种系列来看,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楼主最终的目标是32位,可以无视51单片机,直接涉足32。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领悟51的实质,32不用学,看看32的手册即可以直接估产品了。不仅是32,430,PIC全一样。单片机是相通 ...

51和32架构都不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单从51和32(比如STM32)这两种系列来看,两者没有什么关系。你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误人子弟了。

网友G:
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H:
两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你想先熟悉了简单的单片机再去研究复杂单片机也可以,一周左右51就入门了

网友D:
8#道行不够啊。换了个架构就以为如何了,无论如何变架构,其单片机的主要构思是不会变化的,就连PC机,手机,也离不开单片机的原理思想!
从1位机,4位机,8,16,32,64,只是数据宽度,速度,指令功能的变化,其基理是一样的。架构的发展只是速度的优化而矣!

网友D:
其基理是:逐步取指--解译--执行--取指--解译--执行--取指--解译--执行--取指--解译--执行--

网友I:
最好还是把51熟练了再学32,很多接口都是相通的。

网友J:
我刚学完51,你感觉想学32就可以学32.

网友K:
51对于32的作用是熟悉一下整体框架,当然如果你51基础特别好,32甚至不用学,就能很轻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