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用STC89C52RC做的音乐频谱

楼主(2016-09-17):
求一个用STC89C52RC做的音乐频谱要求如下:这个单片机要装得下;12*16以内的尺寸均可;不要功放;不要震动;呼吸灯可有可无;程序和完整原理图是必须的;神马颜色都可以,只要是两只脚的LED都行。
谢了。。。

楼主:
然而并没有。。。我重做了一个1105的。高11个,宽5个的。你要吗?我发帖子

网友A(2016-12-11):
老师你能叫我做一个吗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5267-1-1.html    我以前做的8*24的,用的点阵屏,你也可以自己改成用发光二极管,用的是STC12C5A60S2.用STC89C52是不行的,空间不够也不带AD,是做不了的。

网友B:
STC89C52是做不了的,因为没有AD,得用带AD的单片机,比如12或15系列的单片机,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8*24的频谱。用的STC12C5A60S2.用的3.75点阵屏,长12厘米。宽3.8厘米。你把点阵屏换成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晶振得大于32.768M,不然会闪,我用的是48M的圆柱晶振,有点高了,建议使用32.76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是做不了的,因为没有AD,得用带AD的单片机,比如12或15系列的单片机,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8*24的频 ...

谢谢 我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得大于32.768M,不然会闪,我用的是48M的圆柱晶振,有点高了,建议使用32.768M。

这货直接驱动LED行吗???那么多。没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不知道驱动能力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货直接驱动LED行吗???那么多。没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不知道驱动能力如何。

我那个就是直接驱动啊,没问题,你也可以用三极管或IC扩流使用,接在P2.0-2.7即可。

网友C:
u8 code music_tab[] ={      //祝你平安
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26,0x10,0x20,0x10,0x20,0x80,0x26,0x20,0x30,0x20,
0x30,0x20,0x39,0x10,0x30,0x10,0x30,0x80,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1c,0x20,
0x20,0x8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0x80,0x26,0x20,
0x30,0x20,0x30,0x20,0x39,0x10,0x26,0x10,0x26,0x60,0x40,0x10,0x39,0x10,0x26,0x2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就是直接驱动啊,没问题,你也可以用三极管或IC扩流使用,接在P2.0-2.7即可。

能直接驱动最好 用3.5草帽LED带的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直接驱动最好 用3.5草帽LED带的动吧

那得拿三极管扩流,或用4953一类的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拿三极管扩流,或用4953一类的场管。

我不用草帽了 用贴片 这个应该可以 上一个小频谱就没用三极管扩流 而且还是驱动电流比较小的89C52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就是直接驱动啊,没问题,你也可以用三极管或IC扩流使用,接在P2.0-2.7即可。

我想问一下 如果用74HC138和74HC595来驱动的话应该怎么改电路???138的A0A1A2应该接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如果用74HC138和74HC595来驱动的话应该怎么改电路???138的A0A1A2应该接哪

给你个点阵屏的电路,看那个就明白了。

室内双色 点阵单元板原理图.pdf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

网友E:
你好我也需要,能给

网友F:
膜拜大神们

网友G(2017-08-01):
引用 网友B:
STC89C52是做不了的,因为没有AD,得用带AD的单片机,比如12或15系列的单片机,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8*24的频 ...

请问STC89C52RC的可以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