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 帮忙解题

楼主:
求助前辈  这倒题怎么解

网友A(2016-09-17):
6、0x0

网友B:
能给讲讲么

网友C:
2000rmp=2000转/分==2000*60齿转/60秒=2000个脉冲/秒=1个脉冲/0.5毫秒=1个脉冲/500微秒
10MHz的计数频率,计一个数用时0.1微秒,计500微秒需要计5000次!

网友C:
TCR1原始为10000,那么……,自己考虑一下吧!

网友C:
注意:0X……是16进制,计算出来的5000是10进制,5000=0x1388!

网友A:
额   32位的计数器的最大计数为F FFFF,我给当成了1 1111.  想成了计数器会溢出,所以楼上的分析是对的,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0X……是16进制,计算出来的5000是10进制,5000=0x1388!

我明白了 谢谢 膜拜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额   32位的计数器的最大计数为F FFFF,我给当成了1 1111.  想成了计数器会溢出,所以楼上的分析是对的,受 ...

修正一下:32位计数器最大计数用16进制表示应该是FFFF FFFF

网友D:
厉害啊,佩服佩服

网友E:
选1,解:2000r/1min = 2000*60/60s = 2000/1s = 1个脉冲 = 1/0.5ms,又因为计数器频率为10MHZ,故每个计数周期为1/10MHZ = 0.1us,所以计一个脉冲,即500us需5000/0.1  =  5000次,每个脉冲产生一个下降沿中断,所以下一次中断来临的时间为0X10000 + 0X01388(5000) = 0X11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