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码管怎么实现控制的?对应的引脚是怎么的 大神快来呀

楼主(2016-09-18):
什么类型的数码管 图片没有 原理图也没有怎么a

网友A:
表达能力这么差,不建议学单片机,学其它类更合适。

网友B:
不建议学单片机,同感。

网友C:
一般的七段共阴极数码管就是一个脚接电源,一个脚接地,剩下的几个脚就是BCD码输入。输入是几就显示几。手册里头写的都很明白

网友D:
怎么什么都没有,怎么说

网友E(2019-02-02):
你想要解决的代码与出错图片及电路图呈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