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测量600度的温度源码怎样写

楼主(2016-09-18):
请问单片机测量600度的温度源码怎样写

网友A:
与常温同样,这是由传感器返回温度的形式决定的。

网友B:
要吗 q我15645482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吗 q我1564548238

能发给我源码吗

网友B:
有专用芯片 1000都可以

网友C:
和常温的源码一样,只是温度传感器比较特殊吧。

网友D:
这个是要用AD转换的,只要是用AD,程序的结构都是差不多的。仅仅是转换值对应温度的换算和测温元件不同程序要做相应的线性补偿调整。你这个是600度,使用热电偶比较合适。

网友E(2021-06-08):
600度的温度源码和50度的差不多,主要看你所选用传感器的型号

网友F:
这是sensor选型的问题, 需要找什么样的sensor在要求的范围内,精度是否能满足要求, 再来考虑程序怎么写。程序基本都差不多,模拟的sensor就要变换成数字量以便单片机显示温度和做温控动作

网友G:
高温或低温对软件来说不是难点,这与硬件能力有关。

网友H:
先选传感器,再说程序。这么高的温度应该没有数字传感器,都是热电偶和热电阻,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后,然后显示

网友I(2021-10-17):
要专用传感器,然后根据他的数据手册来写

网友J:
600度就要用K热电偶,你要先学冷端补偿。

网友K:
用什么红外测温或热成像传感器 ,10000度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