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51单片机做步进电机加减速算法控制的?

楼主(2016-09-18):
比如  梯形加减速算法   指数型加减速算法,小白最近在学步进电机,可是不是太会  网上也找了一些文档,可是没有程序,不知道框架怎么写   大神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有,网上有专业算步进电机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上有专业算步进电机的软件

没有找到呀  昨天看了有一些讲解理论的  没有找到代码,只怪本人愚笨  写不出来。

网友B:
先说步进电机:
转子看成是个吸铁石,定子是若干个电磁铁均匀分布于转子的外圆周外,(如12个,就象时钟的12个钟点)。
依次(如顺时针)给定子的各个电磁铁加电,则转子就会跟着顺时针转动起来。
如给定子12点位置上的电磁铁加电,则定子的磁极会被吸于12点,
再给定子1点位置上的电磁铁加电,则定子的磁极会被吸于1点位置,也就是电机顺时针旋转了30度。
这就是就最朴素的,对步进电机的理解。

网友B:
如果每秒轮换给定子的一个磁极加电,则12秒会使电机转一圈。
如果从12点到1点用1秒
1点到2点用0.9秒
2点到3点用0.8秒
3点到4点用0.7秒
4点到5点用0.6秒
……
这样就完成了加速旋转
这也是朴素的步进电机加速过程

网友B:
提醒一下:
1、先做一个定速旋转,每间隔时间T,切换步进电机一个磁极。如T=1000ms
2、再做一个加速度计A,A是个定值时间。如A=1ms
3、每间隔一个T,就将T-A,即T=T-A,也就完成了匀加速旋转。(1000ms,999ms,998ms,997ms...)
4、如果每间隔一个T,就将T+A,即T=T+A,也就完成了匀减速旋转。
5、你需要处理T-A<0问题,这理不告诉你了,余下的事你自己处理吧。

网友C: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
1、先做一个定速旋转,每间隔时间T,切换步进电机一个磁极。如T=1000ms
2、再做一个加速度计A ...

那也就是说   再给驱动板频率的时候  把这个频率按您说的做一下减一处理,就能完成加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protues在哪里能下载?以前用过  不过找不到安装包了。

网友D(2017-08-11):
我有用STC15WS4做过,我是用PCA产生脉冲,中断时改变装载值就可改变脉冲周期实现变速,实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E(2018-06-08):
楼主还在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求分享下经验

网友D(2020-07-26):
所谓步进就是给一个脉冲,就转动一定角度。脉冲频率越高转动就越快。按你希望的曲线调整脉冲频率,就可实现你希望的加减速。

网友F:
有啊,而却多的是,不过不建议用张志良的,里面没源码,只有一个仿真HEX文件,除非你买他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