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与,或指令设计异或门电路,输入P1.0、P1.1,输出P1.2大神帮帮初学者

楼主(2016-09-19):
用与,或指令设计异或门电路,输入P1.0、P1.1,输出P1.2

楼主:
哪位大神帮个忙,感激不尽

楼主:
来表示A异或B这个等式

网友A:
C 语言里不知咋搞
汇编里很容易解决

网友B:
写判断条件试试
0+0=?
0+1=?
1+0=?
1+1=?

网友C:
#include <reg51.h>
sbit R1=P1^0;
sbit R2=P1^1;
sbit R=P1^2;

void main()
{
     R1=1;
     R2=0;
    R= R1^R2;
}
或者
#include <reg51.h>
sbit R1=P1^0;
sbit R2=P1^1;
sbit R=P1^2;

void main()
{
    R= R1^R2;
}

楼主:
就是用汇编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语言里不知咋搞
汇编里很容易解决

就是用汇编语言

网友A:
51单片机里有个叫做布尔处理器的单元
用它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