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设计 有程序详细解释

楼主:
基于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设计,有程序详细解释,适合初学者。

/*******************************************************************
                                                基于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设计
                                                版本号:    V1.0;2016.9.19
                                                温度传感器:DS18B20
                                                显示方式:   LCD1602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6;//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BEEP = P1^7;

uchar code str1[]={" Temperature is   "};
uchar code str2[]={"     designer:    "};
uchar code str3[]={"     xzf586"       };
uchar data disdata[5];
uchar p=0;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
                                                lcd1602程序
1:延时
2:读数据(因为没有忙检测,本程序没有)
3:忙检测(本程序没有)
4: 写指令
5:写数据
6: 初始化
********************************************************************/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j++);
}

void wr_com(u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
                                                报警程序
****************************************************/
void baojing(void)
{
      unsigned int j;
          BEEP=0;
      for (j = 49; j > 0; j--)//响30ms
       {
         BEEP = ~BEEP; //输出频率800Hz
         delay1ms(10); //延时310us
         }
             BEEP=0;
   }

void display(u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void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2);
        wr_com(0xc0);
        display(str3);
        delay1ms(3000);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

/*******************************************************************
                                                ds18b20程序
1:延时
2:复位
3:读数据
4: 写数据
5:读取温度值并转换(正负)
********************************************************************/

void delay_18B20(u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相当于0输入最高位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  等价于dat=dat|0x80,dat和0x80做“或”的运算,意思是最高位置1,其它位保持不变,即1输入最高位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前7位置0,最后一位保持不变,输出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倒数第二位到最后一位,继续上面过程,输出
        }
}

/*******************************************************************
                                                ds18b20温度值规则
1:b=0000 0111 1101 0000=64+32+16+8+4+1=125度 最大
2:b=0000 0001 1101 0001=16+8+4+1+2^(-4)=29.0625度
3:b=0000 0000 0000 0000=0度
4: b=1111 1111 1111 1000转换 前五位=1,说明负值,其绝对值为取反加1,即0000 0000 0111+1=0000 0000 1000=2^(-1)=0.5
5:b=1111 1100 1001 0000转换 绝对值为取反加1,即0011 0110 1111+1=0011 0111 0000=-55 最小
6:15~11是符号位,都为1就是零下;都0就是零上,后10~0 这11位,是温度的实际数据,这个数据乘0.0625就得到温度了(正温度算法)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int a,b;
        ds1820rst();           //复位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第一次读的低八位,例如125度,则 a=0000 0000 1101 0000
        b=ds1820rd();  //第二次读的高八位,例如125度,则 b=0000 0000 0000 0111
        tvalue=b;                //下面三句是将这两次读的合起来
        tvalue<<=8;                 //若是125,则tvalue<<=8,即tvalue=0000 0111 0000 0000
        tvalue=tvalue|a; //tvalue|a=0000 0111 0000 0000 | 0000 0000 1101 0000=0000 0111 1101 0000
if(tvalue<0x08ff)         //若tvalue是正的,则tvalue<0000 0111 1111 1111,前五位符号都是0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负值,取反加1
                tflag=1;
        }
        tvalue=tvalue*(0.0625)*10;//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注意到负温度已经转换了,因此可以这样算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0的ASCII码是0x30,以此类推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空格的ASCII码是0x20
                flagdat=0x2b;//正温度显示正号,正号的ASCII码是0x2b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注意0的ASCII码是0x30,空格的ASCII码是0x2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_com(0xc0+4);         //LCD第二行,空4格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c1+4);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c2+4);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c3+4);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c4+4);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c5+4);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wr_com(0xc6+4);
    wr_dat(0x43);           //C的ASCII码是0x43
}
//********************主程序***********************************//
void main()
{
        BEEP=0;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while(1)
        {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if(read_temp()>950||read_temp()<860)         //报警温度 86~95之间,因为前面乘以10
                {
                        baojing() ;
                }
                delay1ms(1)        ;
        }
}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