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神51 IO口寻址的问题。

楼主(2016-09-20):
试了一下,P1口地址90H
MOV 90H, #0xff;
MOV 90H,#0x00;
以上这种方式可以正常操作,P1口也能输出想要的电平。

但是我这样:
MOV A,#90H;
MOV R0,A;
MOV A,#0xff;
MOV @R0,A;
这种方式却无法配置P1口的电平,想不能问题出在哪了,有知道的么?

网友A:
注意看寻址方式~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实际上是执行了对90h存储单元的操作

网友C:
高位内存(80H~0FFH)是和片内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是重叠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只能是直接寻址,80H以上地址的扩展内存只能是间接寻址。

网友C:
直接P1不就得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