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大,51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水管的通闭?可以的话,解决方案是什么?

楼主(2016-09-20):
(无正文)

网友A:
洗衣机里面那个,自己参考一下

网友B:
要一个水位开关 或者浮子开关 其实不用51也可以的

网友C:
单片机的IO口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再用电磁阀控制水管的通断就行。

网友D:
单片机控制晶体管,晶体管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就行了。

网友E: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电磁阀控制水管通断

网友F:
不是继电器,是电动阀门。

网友G:
有专门的电磁阀,只需将相应端口置0或置1就可以,不用经过继电器,淘宝上就应该有

网友H:
电磁阀仅仅是一个执行元件。往往需要一个控制电路,根据需要来控制其启闭。控制电路根据其功能的复杂程度,可以是简单的传感器,比较复杂的也可以使用单片机。比如我就是用一个简单的电极和一个放大电路来控制电磁阀,来实现我不在家时给花卉浇水。自动洗衣机则是根据设定的水量、洗衣程序等条件来控制进水或排水电磁阀的。这么复杂一点的则需要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I:
一般不需要用单片机控制,用电压比较器就行。

网友J:
可以。看你水管通闭用的是什么了

网友K:
这个用单片机太浪费了,除非控制器件需要很复杂的检测,存在定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