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这个步进电机程序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2016-09-20):
# include"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uchar code FZ[]={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ZZ[]={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u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void Motor()
{
  u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
                          GPIO_motor=FZ[i]&&0x1f;

          if(Direction==2)
                          GPIO_motor=ZZ[i]&&0x1f;
                Delay(Speed);//μ÷½ú×aËù
        }

}

void main()
{
  uchar i;
        Speed=30;
        while(1)
        {
          if(K1==0)
                {
                  Delay(5);
                        if(K1==0)
                        {
                          Direction=1;

                        }
                        while(K1==0);

                }
                        if(K2==0)
                {
                  Delay(5);
                        if(K2==0)
                        {
                          Direction=2;

                        }
                        while(K2==0);
                }
                        if(K2==0)
                {
                  Delay(5);
                        if(K2==0)
                        {
                          Direction=2;

                        }
                        while(K2==0);

                        if(K3==0)
                {
                  Delay(5);
                        if(K3==0)
                        {
                          Speed=1;

                        }
                        while(K3==0);
                }

        }

     if(K4==0)
                {
                  Delay(5);
                        if(K4==0)
                        {
                          Speed=5;

                        }
                        while(K4==0);
                }
         Motor();
        }
}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看成的一个个的直流线圈,驱动时,各线圈的导通时间是有限制的,否则会产生大电流,引起驱动部分损坏!

网友B:
换个另一个型号的单片机试试,有可能是io口烧穿了,或者电路有短路或开路,或者是驱动板被烧,或者是步进电机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是看门狗惹的祸。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驱动步进电机的信号是否正常就行。

网友C: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驱动步进电机的信号是否正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驱动步进电机的信号是否正常就行。

没有这么好的设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看成的一个个的直流线圈,驱动时,各线圈的导通时间是有限制的,否则会产生大电流,引起驱动 ...

长知识了  但我换了一个程序就可以了  肯定是我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另一个型号的单片机试试,有可能是io口烧穿了,或者电路有短路或开路,或者是驱动板被烧,或者是步进电 ...

看门狗??但肯定是程序问题,换一个程序电机正常运转

网友D(2019-02-02):
一个程序电机正常运转?那你弄懂那一个代码再调这个啊,光嘴把式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