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程实现功能。两人一组,实现两个单片机的串口通讯

楼主(2016-09-20):
求助
编程实现功能。两人一组,实现两个单片机的串口通讯。甲采集电位器的模拟量信号,通过串口发送到乙,乙将其转换为模拟量,在PCF8591的AO上输出。同时,乙采集热敏或光敏信号,通过串口发送到甲,甲在PCF8591的AO上输出。

楼主:
要求用51,pcf8951和pl232

网友A:
这个一正 一反啊  先启用AD 模拟量建议采用分压来控制 51是8位AD 然后采样 数据 打开串口往外发送数据

网友B:
看来,老师未教好学生呀。

网友C:
给你几个参考案例,自己去组合吧!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87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5 PCF85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D:
要认真的学习,这是好资料哦

网友E(2017-03-28):
那12864的lcd如何连接

网友F(2017-06-14):
引用 网友C: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可以把程序源码给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G(2018-05-24):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参考案例,自己去组合吧!

你好,请问有没有这个的源代码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参考案例,自己去组合吧!

你好。请问有这个的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