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D16到设置登录密码哪一步 一直提示用户名或密码无效,怎么解决呢?求助求助

楼主:
安装AD16到设置登录密码哪一步,一直提示用户名或密码无效,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18-02-26):
你是用虚拟光驱运行的ISO文件吗?我遇到过用虚拟光驱读取ISO文件需要设置用户名与密码。但是直接解压安装没有这个步骤。安装的16.1.2

网友B(2020-04-29):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虚拟光驱运行的ISO文件吗?我遇到过用虚拟光驱读取ISO文件需要设置用户名与密码。但是直接解压安装没 ...

那请问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