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无线鼠标改造为锂电池

楼主(2016-09-20):
鼠标有点老,是用一节5号电池,10天左右就没电,所以改造为锂电池.
//无线鼠标电源管理
//单片机:stc15w204s
//频率:6M
//单片机工作时管理2.5V稳压输出,鼠标5分钟无动作关闭2.5V输出,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
//单片机工作时电池电压低于3.6V时,进入掉电模式
//按鼠标左键可唤醒单片机
//掉电模式工作电流: <20uA    工作电流: <10mA   锂电池容量:1300mAH  型号:14500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
//无线鼠标电源管理
//单片机:stc15w204s
//频率:6M
//单片机工作时管理2.5V稳压输出,鼠标5分钟无动作关闭2.5V输出,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
//单片机工作时电源电压低于3.6V时,进入掉电模式
//按鼠标左键可唤醒单片机
//掉电模式工作电流: <20uA           工作电流: <10mA                电池容量:1300mAH  型号:14500
#include "stc15w204s.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16位无符号整型数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8位无符号整型数

/*************        本地常量声明        **************/

//CMPCR1
#define        CMPEN        0x80        //1: 允许比较器, 0: 禁止,关闭比较器电源
//#define        CMPIF        0x40        //比较器中断标志, 包括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软件清0
//#define        PIE                0x20        //1: 比较结果由0变1, 产生上升沿中断
//#define        NIE                0x10        //1: 比较结果由1变0, 产生下降沿中断
//#define        PIS                0x08        //输入正极性选择, 0: 选择内部P5.5做正输入,           1: 由ADCIS[2:0]所选择的ADC输入端做正输入.
//#define        NIS                0x04        //输入负极性选择, 0: 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BGv做负输入, 1: 选择外部P5.4做输入.
//#define        CMPOE        0x02        //1: 允许比较结果输出到P1.2, 0: 禁止.
#define        CMPRES        0x01        //比较结果, 1: CMP+电平高于CMP-,  0: CMP+电平低于CMP-,  只读

//CMPCR2
//#define        INVCMPO        0x80        //1: 比较器输出取反,  0: 不取反
//#define        DISFLT        0x40        //1: 关闭0.1uF滤波,   0: 允许
//#define        LCDTY        0x00        //0~63, 比较结果变化延时周期数

#define        Pin0                0x01        //IO引脚 Px.0
#define        Pin1                0x02        //IO引脚 Px.1
#define        Pin2                0x04        //IO引脚 Px.2
#define        Pin3                0x08        //IO引脚 Px.3
#define        Pin4                0x10        //IO引脚 Px.4
#define        Pin5                0x20        //IO引脚 Px.5
#define        Pin6                0x40        //IO引脚 Px.6
#define        Pin7                0x80        //IO引脚 Px.7
//#define        PinAll                0xFF        //IO所有引脚

sbit KongZi = P3^2;
u8  i ;
bit DianYa=0;
void ConfigTimer2(u8 s);

void main()
{
    //IO口初始化
        P3M1 |= Pin3;
        P5M1 |= Pin4+Pin5;          //P3.3 P5.4 P5.5设置为高阻输入
        //比较器初始化
        CMPCR1 = 0;
        CMPCR2 = 5;                //比较结果变化延时周期数, 0~63
        CMPCR1 |= CMPEN;        //允许比较器                ENABLE,DISABLE
    //        CMPCR1 |= PIE;                //允许上升沿中断        ENABLE,DISABLE
    //        CMPCR1 |= NIE;                //允许下降沿中断        ENABLE,DISABLE
    //        CMPCR1 |= PIS;                //输入正极性选择, 0: 选择内部P5.5做正输入,           1: 由ADCIS[2:0]所选择的ADC输入端做正输入.
        //  CMPCR1 |= NIS;                //输入负极性选择, 0: 选择内部BandGap电压BGv做负输入, 1: 选择外部P5.4做输入
    //        CMPCR1 |= CMPOE;        //允许比较结果输出到P1.2,   ENABLE,DISABLE
    //        CMPCR2 |= INVCMPO;        //比较器输出取反,         ENABLE,DISABLE
        //  CMPCR2 |= DISFLT;        //内部0.1uF滤波,          ENABLE,DISABLE

    CLK_DIV=0x07;         //低速模式128分频
        WDT_CONTR=0x37;             //喂狗  20S
        //IT1=0;                         //设置INT1中断类型上沿和下沿均可唤醒
        IT1=1;                         //设置INT1中断类型下沿可唤醒
        EX1=1;                         //使能INT1中断
        EA=1;
        KongZi=0;
    ConfigTimer2(10);   //配置T2定时 0-16s
    while (1);

}

/* 配置并启动T2,s-T2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2(u8 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6000000 / 12 / 128 ;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s ;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2H = (u8)(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2L = (u8)tmp;

        AUXR &= 0xEF;  // 启动T2定时器  方式 :16位重装模式计数器
        AUXR |= 0x10;  // 启动T2定时器
           IE2 &= 0xFB;  // 使能T2中断
        IE2 |= 0x04;  // 使能T2中断

    //ET2 = 1;        //使能T2中断
    //T2R = 1;        //启动T2定时器
}
/*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 P3.3下降沿触发*/
void exint1()interrupt 2
{     CMPCR1 |= CMPEN;  //开启比较器
          if(DianYa==1)
          {             DianYa=0;
                 if((CMPCR1 & CMPRES) == 0)         //低电压检测
                     {
                            CMPCR1 = 0;         //关闭比较器
                                DianYa=1;         //掉电记录
                                KongZi=1;         //控制端 1:2.5V没输出 0:2.5V输出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return;
                     }
          }
          i=0;
          KongZi=0;         //控制端 1:2.5V没输出 0:2.5V输出
}

/* T2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2() interrupt 12
{
    WDT_CONTR=0x37;             //喂狗  20S
        if((CMPCR1 & CMPRES) == 0)        //低电压检测
    {
            CMPCR1 = 0;          //关闭比较器
                DianYa=1;          //掉电记录
                KongZi=1;          //控制端 1:2.5V没输出 0:2.5V输出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return;
     }

    i++;
    if(i>=30)                 //空闲5分钟进入掉电模式
        {   i=0        ;
                CMPCR1 = 0;         //关闭比较器
            KongZi=1;         //控制端 1:2.5V没输出 0:2.5V输出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

}

网友A:
电路图上有个错误,+4.2v和-4.2v之间的电压是8.4v,而且-4.2v与gnd发生了短路,2.5v的输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有个错误,+4.2v和-4.2v之间的电压是8.4v,而且-4.2v与gnd发生了短路,2.5v的输出也一样。

标注错误而已,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