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的脉冲宽度调制(PWM)的输出设定

楼主(2016-09-20):
关键词:重映射

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
连接在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UART1、SPI1、Timer1、ADC1、ADC2、所有普通IO口、第二功能IO口。

注意:查看32  位基于 ARM  微控制器 STM32F101xx 与 与 STM32F103xx固件函数库

pwm.c文件:
        #include "pwm.h"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1,u16 psc1)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义一个为TIM_TimeBaseInitTypeDef类型的TIM_TimeBaseStructure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使能tim2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2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TIM2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Period:             设置自动重载计时周期值   Period:周期
        //TIM_Prescaler:        设置分频系数                    Prescaler:预分频器
        //TIM_ClockDivision:设置时钟分频因子            Division:分割
        //TIM_CounterMode:设置计数方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Mode:    设置模式为PWM还是输出比较
        //TIM_OutpuState:设置比较输出使能,也就是使能PWM输出到端口
        //TIM_Pluse: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Polarity: 设置极性是高还是低   Polarity极性

        TIM_CtrlPWMOutputs(TIM2,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 TIM2 在 CCR1 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

pwm.h文件

  #ifndef __PWM_H
  #define __PWM_H
  #include "sys.h"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1,u16 psc1);    #endif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u16 pwmval=0;        //定义led0pwm的初始值
        u8  dir=1;               //用于控制PWM值的变化范围
        delay_init();           //初始化delay函数
        TIM2_PWM_Init(899,0);    //PWM初始化函数 第一个数arr:自动重装值,第二个数psc:时钟预分频数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while(1)               //无限循环
        {
          delay_ms(10);
          if(dir)  pwmval++;
          else    pwmval--;
          if(pwmval>700)dir=0;
          if(pwmval==0)dir=1;
          TIM_SetCompare1(TIM2,pwmval);  //TIM_CCR占空比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