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五个74hc164串联驱动数码管静态显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21):
用5个164?
感觉很复杂且无必要

网友B:
用5个164串行扩展显示,这是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也可用扫描显示的方法,同样是串行扩展,只要2个164,一个用于输出段码,一个用于输出位码。

网友C:
  for(i=0,i<7,i++)
改成:
  for(i=0;i<7;i++)
即,中间是;不是,啊!!!

网友D:
for语句语法问题,for语句中间隔离用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