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做的一个温控风扇刚做完好好地 升高LM35感应的温度 风扇就会开始转动,而...

楼主(2016-09-21):
我之前做的一个温控风扇刚做完好好地  升高LM35感应的温度  风扇就会开始转动,而现在  怎么都不转  我什么也没改 重新买了个小电机 还是不转  求大神 解惑下  代码voidsetup() {
  pinMode(9, OUTPUT);
}
voidloop() {
  int vol = analogRead(A0) * (5.0 /1023.0*100);             //读取LM35温度值
if(vol<=28)                                              //低温区的温度值设置
{
  digitalWrite(9, LOW);
}
elseif (vol>=28)                             //高温区温度范围设置
{
   digitalWrite(9, HIGH);
}
}

网友A:
I/O口带负载带不动的,加三极管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带负载带不动的,加三极管开关

嗯 谢啦 加了一个8050嘎嘎

网友B(2016-10-29):
接口带不动无法驱动电机加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