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冰箱控制板 一接上半导体时电压就被接低到1.2伏了

楼主(2016-09-22):
求各路神仙赐教:本人遇到一个难题:是半导体小冰箱控制板以下图,不接半导体负载时电压只有10.5伏(正常应12伏),一接上半导体时电压就被接低到1.2伏了,请各位大师赐教赐教,使小弟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A:
看起来有短路的情况?是不是负载短路了?

网友B:
图纸也看不清 两种原因 第一有可能半导体坏了 第二就是电源有可能器件坏了 这个可以在找一个大电源替换测试排除一些

网友C:
1)半导体制冷片功率也是不小的,需要几安培,半导体制冷片也有好几种规格,有5V,12V等,还有些定制的,这些都要检查清楚;
2)半导体制冷片可以使用对应的开关电源就可以测试好坏;
3)你的电路板需要进行带负载能力测试。

网友D:
多半是电源功率不够。
建议参考楼上的提试

网友E:
制冷片通电不变冷则出现了内部短路,换一块就行。否则换成大功率的电源。
另外电源电压低了,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