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为什么进不去中断

楼主(2016-09-22):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RCAP2H = 0xfc;
        RCAP2L = 0x66;
        T2CON = 0x00;
        TH2 = RCAP2H;
        TL2 = RCAP2L;
        EA = 1;
        ET2 = 1;
        TR2 = 1;
        while(1);
}

void dfs()interrupt 5
{
        TF2 = 0;
}

网友A:
51还是52?

网友B:
有進入中斷程式 ...用晶振12M 的52系列晶片(AT89s52 ,STC89c52),會有1.76ms 的中斷...

网友C:
先开各个中断,再开总中断,顺序不能反。

网友D:
"先开各个中断,再开总中断" 是个好习惯。但“顺序不能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网友E:
TMOD工作方式还没有设置

网友F:
楼上试试这个中断程序能不能进去

#include <reg51.h>

sfr AUXR   = 0x8E;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A2;
    TL0 = 0x4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AUXR = AUXR|0x80;
    InitTimer0();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A2;
    TL0 = 0x40;
    P3++;
}

网友G:
void time1_init()                          //T1初始化
{
        TMOD = 0x10;                        //計時器1,方式0,16位
        TH1  = 0xb8;                        //計時器1初值
        TL1  = 0xEF;                        //大約10ms
        EA=1;                                //總中斷開
        ET1=1;                                //允許計時器1中斷

}

void time1_Inte() interrupt 3 //T1中斷
{
        TH1 = 0xb8;                        //計時器1初值
        TL1 = 0x00;
        Count++;                                //長度加1
}

网友H(2019-02-03):
楼主的思路没有弄通!因为就算你那个代码中断了,你也看不到他的情况.你要弄一个能让你看到或听到,又或是示波器能测到的事物来作为你判定的标准.你没有判定的标准,单片机累死你也感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