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2 无法进入中断,求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6-09-22):
#include
void main()
{
P0 = 0;
RCAP2H = 0xfc;
RCAP2L = 0x66;
T2CON = 0x00;
TH2 = RCAP2H;
TL2 = RCAP2L;
EA = 1;
ET2 = 1;
TR2 = 1;
while(1);
}
void dfs()interrupt 5
{
TF2 = 0;
P0++;
}

在keil中根本进不去中断

网友A:
原程序没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P0 = 0;
        RCAP2H = 0x0c;                  // 由原来的0xfc改成0x0c,增大延时时间,便于仿真查看效果;
        RCAP2L = 0x66;
        T2CON = 0x00;
        TH2 = RCAP2H;
        TL2 = RCAP2L;
        EA = 1;
        ET2 = 1;
        TR2 = 1;
        while(1);
}
void dfs()interrupt 5
{
        TF2 = 0;
        P0++;                                  //效果是P0  口从0递增到ff再回到0,再递增;
}
1)程序没有问题,没有加头文件;
2)RCAP2H = 0x0c;                  // 由原来的0xfc改成0x0c,增大延时时间,便于仿真查看效果;
3)proteus仿真的效果是P0会从0递增到ff,再回到0,再递增;
4)P0口记得加上拉电阻啊!

网友B:
上传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C:
可以给完整点的程序吗?

网友D:
51中是没有定时器2的,52才有,51中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
楼主疏忽了……

网友E:
选的什么定时器,什么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程序没有问题:
#include

谢谢哥们,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中是没有定时器2的,52才有,51中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
楼主疏忽了……

确实,用的stc添加的器件,竟然还不支持定时器2,用5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程序没有问题:
#include

谢谢哥们

网友F(2017-05-06):
没有加<REG52.H>

网友G(2018-12-15):
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给我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