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6.2和Proteus怎么联合调试?

楼主(2016-09-22):
Atmel studio6.2和Proteus怎么联合调试?

网友A:
网上面很多介绍这两个软件联调的方式是先用AVR STUDIO生成COF或ELF文件,然后用PROTEUS打开,这样在PROTEUS中模拟运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源码和单步调试了。

在PROTEUS 7.4之后,PROTEUS有了一个叫PROTEUS VSM VIEWER的插入式模式,这个模块可以自动插入到AVR STUDIO中,与AVR STUDION集成一体,实现了在AVR STUDIO工作环境中的电路仿真调试。

具体方式如下:

1、在PROTEUS中画好电路图,保存,退出PROTEUS,不必再打开PROTEUS。

2、启动AVR STUDIO,打开你的项目文件,进入AVR STUDIO的Debug菜单,选择“Select Platform and Device”,会有一个对话框弹出,在这个对话框的左边选择“Proteus VSM Viewer”,右边选择你在电路图中用的单片机。

3、点击Finish确定完成后,默认情况下在AVRstudio中会显示出Proteus Viewer的窗口,如果没有显示出来,那么进入View菜单,选择Toolbars,把列在其中的Proteus VSM勾选上。

4、在AVRStudio中的这个PROTEUS小窗口上,点击“打开文件”图标,调入画好的电路图。

5、编译好你的AVR程序。

6、现在就可以利用AVRStudio自己的运行,步进,断点等等调试手段了,所有这些动作都会自动会和电路图协调进行,在电路图上的动作如按钮,中断等等也会反应在程序上。

7、要终止程序时,请注意需要先点击暂停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