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初学者,51单片机编个小程序

楼主(2016-09-23):
一个16进制数33转换成ASCⅡ码值,这是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画质。。。。

这是流程图

网友B:
例:
char hi_asc,low_asc;

void hex_asc(unsigned char hex)
{
unsigned char dat;

hi_asc= (hex >>4) ;
hi_asc += hi_asc >9 ? 0x37:0x30;
low_asc= (hex &0x0f) ;
low_asc += low_asc >9 ? 0x37:0x30;
}

网友C:
简单程序,不用流程图!与其构思和画流程图,程序早就编好了。所以,现在的单片机教材越来越少流程图。

网友C:
ASCII码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