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休眠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6-09-24):
89S52正常休眠后唤醒几次就死机了,这个几次也不确定。空闲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外部中断低电平与下降沿效果一样,休眠前是中断允许,PCON=0X02
中断后第一时间关中断

楼主:
各位不要说我的问题含糊哦

网友A:
睡眠CPU不是用语句:PCON|=0x01吗,PCON=0x02是掉电状态,当然是没有响应了,就像死机了一样,而且我建议楼主在睡眠CPU的时候用 “|” ,直接赋值的话会把其他位的状态改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理解的空闲模式是CPU停止之外的其它部件正常运行PCON=1;休眠=掉电只有状态寄存器外部中断正常连时钟都停止
51的PCON最高位波特率加倍,2、3位状态标志0、1是空闲、休眠=掉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理解的空闲模式是CPU停止之外的其它部件正常运行PCON=1;休眠=掉电只有状态寄存器外部中断 ...

能理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