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 UNO 为Arduino Pro Mini下载程序

楼主:
   由于Arduino Pro Mini电路板上没有自带的USB转串口的芯片,因此下载程序时必须依赖USB转串口模块,一般是使用FT232RL芯片的USB转串口模块。
    如果没有USB转串口模块,我们也可以用一块Arduino UNOArduino Pro Mini下载程序,方法是拔下Arduino UNO上的ATmega328P单片机,再将Arduino UNOArduino Pro Mini按下图1方式连接,实物连接见图2,其实质是把Arduino UNO“USB转串口模块用,把Arduino Pro Mini当单片机ATmega328P用,两者组成了一块新的Arduino电路板,下载程序时端口选Arduino UNO对应的串口,板卡选择“Arduino Pro or Pro Mini”,如图3所示。

                                                图1

                                                 图2

                                              图3

网友A(2016-10-26):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没图真的无法猜

网友B:
这是什么贴?

网友C(2018-02-05):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没图真的无法猜

已修复。

网友D(2018-05-15):
很重要的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