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单片机可以控制8个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6-09-24):
请问,一块STC89C52RC单片机可以控制8个步进电机吗?步进电机 是二相四线的,驱动器是L298N的。要求8个步进电机 按照各自的要求同时运转。如果不能控制8个,那最多能控制多少个电机 ?我是新手,请朋友们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控制的如果不够可以试试用锁存器

网友B:
可以。8个,甚至更多。控制端不够,可扩展。但每个步进电机必须有独立的驱动器L298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的如果不够可以试试用锁存器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8个,甚至更多。控制端不够,可扩展。但每个步进电机必须有独立的驱动器L298N。

说得很详细,又学到了一点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B: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能,同6的图

网友D:
俺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版主真是好人,十分感谢!

网友E:
完全可以,单片机接锁存芯片后接驱动再接电机

网友F:
是可以的

网友G:
完全可以 还可以更多 但是l298N不能用一个

网友H:
用74系列ic级联和uln2003控制,控制8万个步进电机都不会有问题的,只能同时控制1个发出一个步进脉冲信号,再控制下一个,以此类推。

网友I(2016-11-23):
引用 网友B: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源代码木有哟

网友J:
这个是可以做的

网友B:
源代码有,在给你推荐的书上。

网友K:
答案是肯定可以的,但是八个步进电机的时序不能太复杂,否则容易出问题,

硬件上有L298N需要占用单片机四个引脚,8个刚好占用32脚,对于贴片的89S52 LQFP44脚封装的 刚好有32只引脚

网友L:
锁存器的干活llll

网友M:
l298n可以驱动一台两相步进电机或四相步进电机,也可以驱动2个直流的电机,,弄不了那么多

网友N:
可以通过IO交叉运用

网友O:
外接L298N驱动

网友P(2017-01-20):
引用 网友H:
用74系列ic级联和uln2003控制,控制8万个步进电机都不会有问题的,只能同时控制1个发出一个步进脉冲信号, ...

能帮助一个总线控制66个步进电机电路框图吗

网友Q:
这个可以的,要用到扩展

网友R:
完全可以控制。

网友S:
什么先进的机器要 要用8个步进电机呢

网友T:
楼主这个帖子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U:
不错,这个是我看过的有史以来最清晰的的单片机视频教程

网友V:
了解原理,看端口数和产生PWD的定时器数量。

楼主:
谢谢上面这么多的好人,我试过了,是可以的。但是要几个步进电机 同时起运,主函数不会写,下面举个例子,希望得到帮助。
一个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同时转,主函数怎么写?
两个电机分别由P0、P1口控制,并且两个电机的运行状态都不一样(转数、速度和
方向不一样),现在要求两个电机同时开始转动(但停止不是在同一时间),要求
动作不循环,只运转一次。请问这个主函数怎么写?请指导!
(下面的主函数,一个电机转完了,才转另一个电机 ,没有用)

/********主函数********/
main()
    {
          P0=0xff;P1=0xff;       //两个端口同时工作
        motor1();              //电机1转动,它由P0口控制
        P0=0x00;               //电机1停转
        motor2();              //电机2转动,它由P1口控制
        P1=0x00;               //电机2停转
    }

网友W: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X:
要用锁存器才行

网友Y(2020-05-31):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