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知多少-分类和符号

楼主(2016-09-24):
1.按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或结构特征分类1)电磁继电器:利用输入电路内电路在电磁铁铁芯与衔铁间产生的吸力作用而工作的一种电气继电器。
2)固体继电器:指电子元件履行其功能而无机械运动构件的,输入和输出隔离的一种继电器。
3)温度继电器:当外界温度达到给定值时而动作的继电器。
4)舌簧继电器:利用密封在管内,具有触电簧片和衔铁磁路双重作用的舌簧动作来开,闭或转换线路的继电器
5)时间继电器:当加上或除去输入信号时,输出部分需延时或限时到规定时间才闭合或断开其被控线路继电器。
6)高频继电器:用于切换高频,射频线路而具有最小损耗的继电器。
7)极化继电器:有极化磁场与控制电流通过控制线圈所产生的磁场综合作用而动作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动作方向取决于控制线圈中流过的的电流方向。
8)其他类型的继电器:如光继电器,声继电器,热继电器,仪表式继电器,霍尔效应继电器,差动继电器等。

2、按继电器的外形尺寸分类
1)微型继电器
2)超小型微型继电器
3)小型微型继电器
注:对于密封或封闭式继电器,外形尺寸为继电器本体三个相互垂直方向的最大尺寸,不包括安装件,引出端,压筋,压边,翻边和密封焊点的尺寸。

3、按继电器的负载分类
1)微功率继电器
2)弱功率继电器
3)中功率继电器
4)大功率继电器

4、按继电器的防护特征分类
1)密封继电器
2)封闭式继电器
3)敞开式继电器

5、按继电器按照动作原理可分类
1)电磁型
2)感应型
3)整流型
4)电子型
5)数字型等

6、按照反应的物理量可分类
1)电流继电器
2)电压继电器
3)功率方向继电器
4)阻抗继电器
5)频率继电器
6)气体(瓦斯)继电器

7、按照继电器在保护回路中所起的作用可分类
1)启动继电器
2)量度继电器
3)时间继电器
4)中间继电器
5)信号继电器
6)出口继电器

继电器(英文名称:relay)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因为继电器是由线圈和触点组两部分组成的,所以继电器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也包括两部分:
一个长方框表示线圈;一组触点符号表示触点组合。当触点不多电路比较简单时,往往把触点组直接画在线圈框的一侧,这种画法叫集中表示法。

电符号和触点形式:
继电器线圈在电路中用一个长方框符号表示,如果继电器有两个线圈,就画两个并列的长方框。同时在长方框内或长方框旁标上继电器的文字符号“J”。继电器的触点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把它们直接画在长方框一侧,这种表示法较为直观。另一种是按照电路连接的需要,把各个触点分别画到各自的控制电路中,通常在同一继电器的触点与线圈旁分别标注上相同的文字符号,并将触点组编上号码,以示区别。继电器的触点有三种基本形式:
1、动合型(常开)(H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断开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闭合。以合字的拼音字头“H”表示。
2、动断型(常闭)(D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闭合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断开。用断字的拼音字头“D”表示。
3、转换型(Z型)这是触点组型。这种触点组共有三个触点,即中间是动触点,上下各一个静触点。线圈不通电时,动触点和其中一个静触点断开和另一个闭合,线圈通电后,动触点就移动,使原来断开的成闭合,原来闭合的成断开状态,达到转换的目的。这样的触点组称为转换触点。用“转”字的拼音字头“z”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