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FactoryTalk SE 项目管理

楼主(2016-09-24):
Rockwell FactoryTalk SE 项目管理
1、  本文主要探讨FactoryTalk SE项目的管理,而不讨论项目内的Tag、Display等具体的项目内的内容。
2、  首先从建立一个新项目开始,假设FactoryTalkSE已经正常完整完毕,本人安装的版本是6.10,下面的叙述也以该版本为示例。
A)打开FactoryTalkSE,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选择第二个选项:Site Edition(Local)(创建本地的项目而不是网络上的项目),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
B)选择创建新项目而不是打开已经存在的项目(选择”New”而不是”Existing”),并给项目命名为Test_1,(可以为其他名字这里只是为了叙述方便),选择语言为中文,然后点击Create按钮继续,机器的配置不同可能需要不同的时间,可能为几分钟。

C)出现下面的画面,在其中的对话框”Add Process Faceplates”中,我们取消勾选”Display thee dialog wher creating a new application”选项,不然以后每次新创建项目都会出现该对话框,除非你确实需要添加对话框中列出的东东(当然你可以全部选择或选择一部分或全部取消),接着点击OK按钮。

D) 然后就变成了下面的画面,然后就可以创建服务器、变量、画面、报警等具体内容了,在此不再深入了。

E)创建新项目Test_1后查看该项目所在的目录HMI Projects,可以看到Factory Talk SE已经为项目Test_1创建了一个子目录Test_1(如图中的红色所圈出的东东),而YMKX_SSP是其它已经存在的项目,其它的目录里应该是系统自带的示例,由此可见一个项目对应的是一个目录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文件!而我们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个apa文件,可能是通过其它途径得到,我们可以猜测该文件应该是将某个项目子目录里所有的文件综合而成的一个文件(可以想象成将目录打包成一个rar文件,这里只是比喻而已,关键是不知道Rockwell公司是否还有背后其它的猫腻哦),如果要打开apa文件里的项目,就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将apa文件里的内容恢复成一个项目子目录,而之后对项目的编辑就不是对apa文件的编辑,而是对项目子目录里的内容进行编辑了,所以如果要进行备份或转送给其它人,就要通过一定的途径(Factory Talk SE中带该工具)将项目综合成apa文件后再传送给其他人或备份,如果只是拷贝apa文件就只是将apa文件中自身的内容而不是修改后的项目进行备份或传送给其他人了。

3、  打开一个已经存在的项目(注意不是打开一个apa文件!,apa文件导入到Factory Talk SE中的方法见后面叙述。
A)打开FactoryTalkSE,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选择第二个选项:Site Edition(Local),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
B)选择打开已经存在的项目而不是创建新项目(选择” Existing New”而不是” New”),可以看到在”Existing”中列出了当前有效的项目名称,这里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我们先前新创建的Test_1,另外一个是YMKX_SSP是另外一个已经存在的项目,这可以从2.E中的项目目录看出来,至于其它项目子目录对应的东东为啥没有显示出来就不得而知了,选中一个项目后在语言框中自动显示出该项目对应的语言,点击Open按钮就打开该项目了,以后就可以继续编辑操作了。

4、  创建一个项目后可能需要备份或将传送给其它人,这时候就需要备份操作了。有前面讨论得知,一个项目对应一个项目子目录,而要备份操作最好的结果就是将项目子目录的文件等东东转换成一个文件,这样便于操作,如果你非要复制项目子目录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本人没有这样操作过,不能做准确论断,但想想应该是可以的。
A)打开ApplicationManager程序,可以在开始菜单中找到(windows系统),要仔细查看,找到后最好放到桌面上便于以后操作。打开后如下图,我们选择第二项”Site Edition (Local)”,也就是操作本地机器上的项目,然后点击下一步。

B)在下面的窗口中选择”Backup application”选项。各选项含义如下:
        a、Rename application,重新命名项目
        b、Copy application,复制项目
              cDeleteapplication,删除项目
              dBackupapplication,备份项目
              eRestoreapplication,恢复项目

C)然后在下面的窗口中选择Test_1项目,然后点击下一步。

D)接着在下面的窗口中给出项目归档文件的名称和目录,这里的目录可以自定义,我这里选择的是桌面上testproj目录,归档文件的名称和原项目的名称一致,也可以在文件名中包含上日期等信息,便于见名知意。

E)然后会出现一个不带边框的对话框,上面提示”Please wait…”,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该过程时间不同,该操作结束后,该对话框会消失。

F)操作结束后可以在testproj目录里看到备份后的文件Test_1.apa,然后就可以将该文件复制到其它地方或传送给其他人了,如下图所示。

5、  在项目损坏或得到其他人发送过来的apa文件后,就可以将apa文件中的项目恢复出来,本文就以上面归档后的Test_1.apa文件为列子说明如何操作。
A)     找到apa文件,如下图。

B)      双击该文件,接着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下所示,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在文本框中会显示出当前归档文件的目录和名称,然后点击下一步。

C)接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项目的名字,因为本机中已经有Test_1的项目了,如果恢复的时候名字不变,就不能恢复了,所以这里另外给了一个名字Test_1_New,如果非要还原成Test_1,则要使用ApplicationManager先删除当前机器上的Test_1然后再恢复即可,至于怎么删除当前机器上的项目,可以参考备份项目操作,选择删除项目操作即可,然后按提示选择要删除的项目名称,然后一步一步根据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删除操作,这里不再详述了。接着单击完成按钮。

D)然后会弹出一个无边框的对话框,如下所示”Please wait..”,恢复完成后就消失了,如果过程中有错误,会弹出其它信息。

E)然后打开Factory Talk SE,在已经存在的项目列表里就可以看到项目Test_1_New了。

F)在项目目录里可以看到新恢复的Test_1_New子目录,如下图红圈所示。

G)一旦恢复了Test_1_New项目后,如果编辑了该项目,那么如果只是复制Test_1.apa文件,就不会保存修改后的项目内容了,这一点要切记!如果要全部保存修改后的项目为他人所用,就要重新备份该项目了。

6)我们创建或恢复项目后,要让项目能运行,就要进行运行设置
       A)打开FactoryTalkView Site Edition Client程序,可以在开始菜单中找到,需要一点细心和耐心。显示如下窗口,点击New按钮。

A’)如果已经设置过运行配置文件,就会出现下面的画面,在这里可以选择新建配置或直接选中已有的配置进行修改,或选中已有配置后点击Run命令运行选中的项目,或者点击Remove按钮删除选中的运行配置文件。

B)在对话框中输入新运行配置的文件名称,在配置文件所在位置框中选择配置文件所在的文件目录,这里为了方便,运行配置文件名称取为项目名称了,当然也可以不一样,如下图所示,然后选择下一步按钮。

C)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项目所在的机器位置,因为我们要运行的项目就在本地机器上,所以就选择Local选项,如下图所示,接着点击下一步按钮。

D)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项目Test_1,然后在语言框中就可以显示出所选项目对应的语言,可以仔细选择其他选项,苏下图所示,接着点击下一步。

E)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Initial display下拉列表框中中选择要显示的第一个画面,这里选择了Display_1画面(我已经在项目中添加了该画面),好多其它组态软件不是这样选择第一个画面的,大部分是在画面的右键菜单就可以设置为第一个起始画面的。可以仔细设置其它参数,比如在Display parameters文本框输入起始画面的参数,因为在Factory Talk SE中,可以把画面当做一个类似子函数的功能,在画面中可以设置一些Tag占位符,每次打开画面时给这些Tag占位符设置不同的变量名称,就可以完成不同的功能,这个功能还是很用用的哦。画面如下,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F)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一些窗口的属性等,这里我们就采用默认选项,如下图所示,点击下一步按钮。

G)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勾选”Enable auto logout”选项,使得如果长时间无人操作画面,就退出当前的登录账户,防止意外的操作导致出错,可以设置这个时间的长短,默认为10分钟,如下画面所示,这里我们没有选择该功能,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H)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保存配置并且打开项目并运行。

I)然后就出现了启动项目的对话框,如下所示,直到项目完全运行起来。

J)下面的就是项目运行起来后的样子,如果设置了窗口的属性,可能会和这里的样子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