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中类的属性过程

楼主(2016-09-24):
运用属性过程
Visual Basic 提供下表所列的三种属性过程。
过程目的
Property Get返回属性的值
Property Let设置属性的值
Property Set设置对象属性的值(即,该属性含有对象引用)。

从上表可见,每一个属性过程都有自己特殊的功能。典型的属性由一对属性过程组成:Property Get 检索属性的值,Property Let 或 Property Set给属性赋值。
这些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重叠。有两类赋值的属性过程的原因,是因为将对象引用赋给对象变量时,Visual Basic 有特殊的语法:
Dim wdg As Widget
Set wdg = New Widget规则很简单:如果有 Set 语句,则 Visual Basic 调用 Property Set,如果没有则调用 Property Let。
提示   返回到经典的 Basics 语法,为了正确使用 Property Let 和 Property Set 保持清洁整齐,应键入 Let x = 4(直到今天 Visual Basic 还支持的语法)而不是 x = 4,。Visual Basic总是根据赋值类型决定调用属性过程— 对于 Let x = 4 调用 Property Let,对于 Set c1 = New Class1(对象属性)则调用 Property Set。
详细信息   “编程基础”中“对象使用”解释 Set 语句对对象变量的使用。
读写属性下列编码显示了典型的读写属性:
'属性值的私有存储区。
Private mintNumberOfTeeth As IntegerPublic
Property Get NumberOfTeeth() As Integer
NumberOfTeeth = mintNumberOfTeeth
End Property
Public Property Let NumberOfTeeth(ByVal NewValue _   As Integer)   '(省略验证属性值代码。)
mintNumberOfTeeth = NewValue
End Property存储了属性值的私有变量名,由作用域前缀 (m),类型前缀 (int) 和名称 (NumberOfTeeth) 组成,其中,作用域前缀 (m) 指明变量是模块级的。使用属性相同的名称可指明该变量和属性是相关的。
毫无疑问,已经注意到,这里和以前的示例一样,含有读写属性的属性过程名必须是相同的。
注意   属性过程缺省为公共的,因此,如果省略Public 关键词,则属性过程仍是公共的。如果想要使属性为私有(只有对象内部才可访问),必须用 Private关键词声明。即使不是必须,最好还是使用 Public 关键词,因为这可使意图清楚。
运行和播放属性过程单步运行一些属性过程代码是有益处的。使用“工程”菜单,打开一个新的 Standard Exe 工程,并增添一个类模块。如上所示,从 NumberOfTeeth 属性复制代码到 Class1。
切换到 Form1,将下列代码添加到 Load 事件中: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c1 As Class1   Set c1 = New Class1   '赋给新的属性值。   c1.NumberOfTeeth = 42   '显示属性值。   MsgBox c1.NumberOfTeethEnd Sub按 F8 键,单步运行代码。注意,当属性被赋值时,运行跳到 Property Let,当检索属性值时,运行跳到 Property Get。将会发现,对属性过程其它组合,重复做这种练习是很有用的。
属性过程对的参数必须匹配至今所见的属性过程示例都很简单,对多数属性而言属性过程也将是这样。但是,属性过程可有多个参数— 甚至可选参数。多个参数中最有用的是数组,下面将讨论。
当使用多个参数时,属性过程对的参数必须匹配。下表给出了在属性过程声明中参数的要求。
过程声明语法
Property GetProperty Get propertyname(1,..., n) As type
Property LetProperty Letpropertyname(1,..., n, n+1)
Property SetProperty Setpropertyname(1,..., n, n+1)

在 Property 过程中,从第一个参数到倒数第二个参数 (1,..., n),必须具有与过程相同的名称和数据类型。就象其它过程类型一样,列表中必需参数应排在第一个可选参数之前。
可能注意到,Property Get 过程的声明比相关的 Property Let 或 Property Set少一个参数。Property Get 过程的数据类型的声明必须与 Property Let 或 Property Set 最后一个参数 (n+1) 的数据类型一样。
例如,一个类似二维数组的属性的 Property Let 声明:
Public Property Let Things(ByVal X As Integer, _ByVal Y As Integer, ByVal Thing As Variant)   '(省略给数组元素赋值的代码。)End PropertyProperty Get 的参数声明必须与 Property Let 过程的参数名称和数据类型相同:
Public Property Get Things(ByVal X As Integer, _ByVal Y As Integer) As Variant   '(省略从数组取值的代码。)End Property在 Property Set 声明中的最后参数的数据类型,要么是对象类型,要么是Variant 类型。
参数匹配图 9.8 给出了这些参数匹配规则的理由。并显示了 Visual Basic 如何将赋值语句部分与 Property Let 参数相匹配。
图 9.8   Property Let 过程的调用

带多参数的属性过程最常用于创建属性数组。
只读属性要创建只读属性,只须简单地省略 Property Let 或(对于对象属性)Property Set。
对象属性若要创建一个读写对象属性,应使用 Property Get 和 Property Set 如:
Private mwdgWidget As WidgetPublic Property Get Widget() As Widget   'Set 语句被用来返回一个对象引用。   Set Widget = mwdgWidgetEnd PropertyPublic Property Set Widget(ByVal NewWidget As Widget)   Set mwdgWidget = NewWidgetEnd Property Variants 属性 Variants 数据类型的读写属性是最复杂的。如下所示,使用三种属性过程类型:
Private mvntAnything As VariantPublic Property Get Anything() As Variant   'Set 语句只用于包含了对象引用的任何属性。   If IsObject(mvntAnything) Then      Set Anything = mvntAnything   Else      Anything = mvntAnything   End IfEnd PropertyPublic Property Let Anything(ByVal NewValue As Variant)   '(省略验证代码。)   mvntAnything = NewWidgetEnd PropertyPublic Property Set Anything(ByVal NewValue As Variant)   '(省略验证代码。)   Set mvntAnything = NewWidgetEnd Property在正确环境中,Property Set 和 Property Let 总是很正常的使用。但是,使用 Property Get 必须考虑以下二种情况:
strSomeString = objvar1.AnythingSet objvar2 = objvar1.Anything在第一种情况中,Anything 属性包含了字符串,它赋给了 String 变量。在第二个情况中,Anything 属性包含了对象引用,它被赋给对象变量。
通过使用 IsObject 函数,在返回值之前测试私有 Variants 变量,可对 Property Get 进行编程来处理这两种情况。
自然,当属性包含对象引用时,如果第一条编码被调用,将会出现错误,但这不是 Property Get 问题,而是使用 Variants 属性的问题。
仅写一次属性属性过程有几种可能的组合。所有的组合都是有效的,但有些相对来说不太常用,比如只写属性(只有 Property Let,而无 Property Get)。有些则取决于另外的因素,而不是所组合的属性过程类型。
例如,如本章后“对象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当通过创建一个对象模型在程序中组织对象时,可能想让该对象能引用包含它的对象。使用 Parent 属性可这样做。
当对象创建时,应设置 Parent 属性,但此后,可能想防止其被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以下示例显示了 Account 对象如何使用 Parent 属性。该属性指向含有帐号的 Department 对象。
'Parent 属性要用私有数据存储Private mdeptParent As DepartmentProperty Get Parent() As Department   '使用 Set 语句引用对象。
   Set Parent = mdeptParentEnd Property'属性值只能被设置一次。
Public Property Set Parent(ByVal NewParent _As Department)
If deptParent Is Nothing Then      '赋初值。
      Set mdeptParent = NewParent
Else
Err.Raise Number:=vbObjectError + 32144,
Description:="Parent property is read-only"
  End If
End Property当访问 Account 对象的父对象时,例如通过代码 strX = acctNew.Parent.Name 获取部门名称,Property Get 被用于返回对父对象的引用。
该示例中,编入 Property Set 是为了使 Parent 属性只能被设置一次。例如,当 Department 对象创建一个新的帐号时,可以执行代码 Set acctNew.Parent = Me 设置属性。此后,该属性为只读的。
详细信息   因为在 Visual Basic 中窗体是类,故可向窗体添加用户属性。请参阅本章前面“定制窗体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