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9-24):
摘要: 直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饱和电抗器的原理。其一次绕组相当于饱和电抗器的直流控制绕组,而二次绕组则相当于交流绕组。 加图122—1(a)所示,铁心上一次绕组N1通过直流电流I1,而二次绕组N2接交流电压U2。则当改变电 ...

       直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就是饱和电抗器的原理。其一次绕组相当于饱和电抗器的直流控制绕组,而二次绕组则相当于交流绕组。
      如图122—1(a)所示,铁心上一次绕组N1通过直流电流I1,而二次绕组N2接交流电压U2。则当改变电流I1时,由于铁心中磁导率的改变,绕组N2的总阻抗改变,从而改变了取自交流网路的电流I2。这是直流互感器的基本原理。
       但是这样的结构还不同于直流互感器,因为交流电流I2仅在一个半波周期的时间内与被测量的直流电流Il成比例。
       通常直流互感器用两个相同的铁心(A、B),铁心上的一次和二次绕组的结法为,在交流电压D2的一个半波周期内,一个铁心中的直流磁通与交流磁通方向相同,另一个铁心中交、直流磁通则反向;在下个半波周期内两铁心中磁通作用相反,见图122—1(b)、(c)。两个铁心轮换工作,直流互感器在整个周期连续工作,且由于交流绕组的相反联结,两个一次直流绕组中交流电势相反,相互抵消了.
       直流互感器二次电流I2,可以用直接接在二次回路的电磁式电流表测量。但二次电流常用桥式固体整流器整流,则可用隘电式有等距刻度的电流表测量,灵敏度高而损耗小。
       直流互感器有串联、并联两种基本线路。串联线路还可以在二次侧加中间交流互感器,然后整流,使之具有二级电流比,便于测量大电流。图122—2为BLZ型直流电流互感器外形。
       防磁补偿式直流互感器是采用串联反接线路,在增加的铁心上,加防磁补偿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