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 在驱动中最灵活的 I2C 设备侦测方法

楼主(2016-09-24):
在工作过程中,意外发现一种很灵活的 I2C 设备侦测方式,特别有意思,此种方式可以实现无论 I2C 设备挂在哪一条 I2C 总线上,都能够轻松找到该 I2C 设备,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做到智能检测设备,即使硬件更换 I2C 总线也不需要修改驱动程序。为了方便日后调试,写了一个小驱动程序,用于通过往设备节点写 I2C 设备地址来检测 I2C 设备

写完之后在百度搜索了一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还真有:http://blog.csdn.net/yuanlulu/article/details/6557901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jiffies.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linux/i2c-dev.h>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include <linux/mutex.h>
#include <linux/mm.h>
#include <linux/device.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sysctl.h>
#include <linux/input.h>
#include <linux/gpio.h>
#include <linux/irq.h>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linux/wakelock.h>
#include <linux/slab.h>
#define __ISDEBUG__
#include <linux/zhc_public.h>

#define LMX_I2C_DETECT_DEVICE_NAME "zhc_i2c_detect"

// 此处可以写多个
static unsigned short s_Normal_I2c[] = {0x35, I2C_CLIENT_END};    // 芯片地址

/*
    struct i2c_board_info {
    char        type[I2C_NAME_SIZE];
    unsigned short    flags;
    unsigned short    addr;
    void        *platform_data;
    struct dev_archdata    *archdata;
    struct device_node *of_node;
    struct acpi_dev_node acpi_node;
    int        irq;
    int comp_addr_count;
    struct i2c_comp_address *comp_addrs;
    unsigned long irq_flags;
    };
*/

/**************************** I2C 设备驱动框架 ****************************/
static int i2c_detect_Detect(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truct i2c_board_info *info)
{
    struct i2c_adapter *adapter = client->adapter;

    // 如果 I2C 设备挂在主控的 I2C控制器1 上,那么 adapter->nr = 1
    dprintk("adapter->nr = %d I2C_device = 0x%x", adapter->nr, info->addr);

    return -ENODEV;

}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2c_detect_id[] = {
    {LMX_I2C_DETECT_DEVICE_NAME, 0},
    {}
};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i2c_detect_driver = {
    .class = I2C_CLASS_HWMON,
    .driver = {
            .owner = THIS_MODULE,
            .name = LMX_I2C_DETECT_DEVICE_NAME,
            },
    .detect = i2c_detect_Detect,   // 会往所有的 I2C 控制器上寻指定的 I2C 设备地址的 I2C 设备,若有 ACK 回应则会调用该函数
    .id_table = i2c_detect_id,
    .address_list = s_Normal_I2c,  // 地址列表
};

/**************************** I2C 设备驱动框架 ****************************/

/* 重加载 */
static int I2c_Detect_Reload(void)
{
    iprintk();

    if(i2c_add_driver(&i2c_detect_driver)!= 0)
    {
        eprintk("i2c_add_driver() failed");
        return -2;
    }

    i2c_del_driver(&i2c_detect_driver);

    return 0;
}

static ssize_t I2c_Detect_store(struct class *class, struct class_attribute *attr, const char *buf, size_t count)
{
    unsigned long data = 0;
    int ret;

    strict_strtoul(buf, 16,  &data);
    iprintk("data = 0x%x", data);

    s_Normal_I2c[0] = data;

    I2c_Detect_Reload();

    return count;
}

static ssize_t I2c_Detect_show(struct class *class, struct class_attribute *attr,    char *buf)
{
    return 1;
}

// 提供两个接口函数给上层使用
static struct class_attribute I2c_Detect_class_attrs[] = {
    __ATTR(i2c_addr, 0777, I2c_Detect_show, I2c_Detect_store),
    __ATTR_NULL
};

static struct class I2c_Detect_class = {
    .name = "zhc_i2c_detect",
    .class_attrs = I2c_Detect_class_attrs,
};

static int __init i2c_detect_init(void)
{
    int ret = 0;
    dprintk();

    // 创建设备节点
    class_register(&I2c_Detect_class);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__exit i2c_detect_exit(void)
{
    dprintk();
    class_unregister(&I2c_Detect_class);
}

module_init(i2c_detect_init);
module_exit(i2c_detect_exit);

MODULE_AUTHOR("lovemengx");
MODULE_DESCRIPTION("This I2C Devices Detect Driver Use Debug I2C devices");
MODULE_LICENSE("GPL");

网友A(2020-12-01):
你好,你这个头文件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