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 Linux 内核驱动定时器

楼主(2016-09-24):
在编写驱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需要定期轮询某个硬件的状态或情况,此时可以使用延时工作队列或定时器,为了方便日后工作,特地去了解定时器的使用方式。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timer.h>    // timer
#include <asm/uaccess.h>    // jiffies

#define __ISDEBUG__
#ifdef __ISDEBUG__
#define dprintk(format,...) printk("[debug][%s]  "format" <--\n",strrchr(__FILE__,'/') ? strrchr(__FILE__,'/') : __FILE__ ,##__VA_ARGS__)
#else
#define dprintk(format,...)
#endif

#define iprintk(format,...) printk("[info][%s]  "format" <--\n",strrchr(__FILE__,'/') ? strrchr(__FILE__,'/') : __FILE__ ,##__VA_ARGS__)

volatile struct timeval  time1, time2;

/*
* jiffies的相互转换函数:
* unsigned int jiffies_to_msecs(unsigned long);
* unsigned int jiffies_to_usecs(unsigned long);
* unsigned long msecs_to_jiffies(unsigned int);
* unsigned long usecs_to_jiffies(unsigned int);
*/

/*
* 定时器相关的接口
* init_timer(struct timer_lis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add_timer(struct timer_list*):往系统添加定时器;
* mo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 unsigned long jiffier_timerout):修改定时器的超时时间为jiffies_timerout;
* timer_pending(struct timer_list *):定时器状态查询,如果在系统的定时器列表中则返回1,否则返回0;
* del_timer(struct timer_list*):删除定时器。

/*
* 函数: timer_start
* 参数: msecs:毫秒
         function:回调函数(void timer_function(int para))  若为空则删除定时器
         para:传给回调的参数
* 返回: 无
* 说明: 这种定时器方式并不是很精确,只生效一次
* 头文件: #include <linux/timer.h>    // timer  #include <asm/uaccess.h>    // jiffies
*/
void timer_start(int msecs, void *function, int para)
{
    static struct timer_list timer;

    if(NULL == function)
    {
        del_timer(&timer);    // 删除定时器
        return ;
    }

    init_timer(&timer);
    timer.data = para;
//    timer.expires = jiffies + ((msecs * 1000) * HZ);        // 另外一种方式
    timer.expires = jiffies + msecs_to_jiffies(msecs);        // 毫秒
    timer.function = function;
    add_timer(&timer);

    return ;
}

void timer_function(int para)
{
    do_gettimeofday(&time2);
    printk("time.s:%ld  time.u:%ld\n", time2.tv_sec - time1.tv_sec, time2.tv_usec - time1.tv_usec);
    printk("time1.s:%ld  time1.u:%ld\ntime2.s:%ld  time2.u:%ld\n\n", time1.tv_sec, time1.tv_usec, time2.tv_sec, time2.tv_usec);

    do_gettimeofday(&time1);
    timer_start(5000, timer_function, para++);
}

static int __init zhc_drivers_init(void)
{
    iprintk("__TIME__ : %s", __TIME__);
    do_gettimeofday(&time1);

    timer_start(5000, timer_function, 10);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zhc_drivers_exit(void)
{
    iprintk();
    timer_start(0, NULL, 0);
}

module_init(zhc_drivers_init);
module_exit(zhc_drivers_exit);
MODULE_LICENSE("GPL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