馈线差损计算方法!

楼主(2016-09-24):
以430MHz无线通信为例:

我们平时所用的SYV50-5 SYV50-7电缆和1/2寸馈管,在430MHz的衰减为:
SYV50-5 0.253db/米
SYV50-7 0.195db/米
1/2寸馈管 0.047db/米
假如我们需要从天线到电台需要25米电缆,那么,用SYV50-5 SYV50-7电缆和1/2寸馈管的衰减分别为:
SYV50-5 0.253*25=6.325db
SYV50-7 0.195*25=4.875db
1/2寸馈管 0.047*25=1.175db

db和功率的关系:
dB = 10lg(输出功率W/输入功率W)。
如:输入功率为1W而输出功率为1000W,则系统的增益为10lg(1000/1)=30dB
那么3db就是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相差一倍,即当输入功率40w时输出功率为20w,那么系统的衰减为3db:10lg(40/20)=3dB
        按照SYV50-7电缆来说,4.875db的衰减,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相差3倍,即你的电台输出为30w时,经过25米SYV50-7电缆,到天线输入端的功率为10w,可想衰减是很大的。
       按照1/2寸馈管来说,1.175db的衰减,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相差1.31倍,即你的电台输出为30w时,经过25米1/2寸馈管,到天线输入端的功率为22.9w。
       由此可见,电缆的衰减也是不能忽视的,上面说的还只是发射,大家想一想如果接收呢,你如果用25米SYV50-7电缆,会衰减掉你接收的信号的2/3,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阿。
所以,要想效果好的话最好使用低损耗的馈管,虽然价格高点,但会物有所值的。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一点:有人会认为电缆既然长了会衰减很大,那就用短一点的吧,把天线架设的低一些。这是严重误区,请大家先看看下面的一段:
对VHF和UHF而言
在视距范围内,距发射中心某一点的场强En可由下式表示:
En=2×7√p/d×|sin2∏h1h2/λd|
式中
h1为发射天线高度
h2为接收天线高度
p为有效发射功率
λ为发射信号波长
d为收发点的距离
当接收点远离发射中心时,式中的正弦项可近似表示为:
|sin2∏h1h2/λd|≈2∏h1h2/λd
这时场强为:
En=2×7 /d×2∏h1h2/λd
≈88h1h2√p/λd2
可见,
若发射功率增加一倍,则场强增加√2倍,即增加3db
若发射或者接收天线高度增加一倍,则场强增加一倍,即增加3db
若收发点距离增加一倍,则场强降低为原来的1/4,即减少12db
所以,
1.要想距离增加一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功率需要增加16倍;
2.或者发射天线的增益增加12db,或者发射天线增益增加6db加接收天线增益增加6db;
3.或者发射天线的高度增加4倍
4.或者接收天线的高度增加4倍
由此可见,我们在天线的架设高度方面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架到很高位置,那么我们在天线上多下一点功夫是不是比增加功率要容易的多呢。比如说5w的机器+12db天线跟80w的机器+0db天线的效果是一样的,大家如果不相信可以亲自去试验一下。大家想一想,买个5w的机器便宜还是80w的机器便宜呢。
所以,有个好机器不如有个好天线,有个好天线不如有个好位置(高度)
其实天线的增益再高也不能放大功率,比如说就是同一个鸡蛋,我们如果把这个鸡蛋做成一个鸡蛋饼,那么是不是距离就增加了呢,因为我们希望的是能将电波在水平方向发射得尽量远,而垂直方向,天上或者地下我们并不希望发射电波,因此,天线的增益越高,那么这个鸡蛋的鸡蛋饼就越薄,水平方向的距离就越远。
所以,我们应该在天线上下功夫比较容易,即便是你用大功率发过去,由于天线的增益不高,对方的弱信号,你还是接收不到的,这就出现了单通的情况。
小结:
综上所述,在无线通信中,天线的高度决定一切,其次考虑天线的增益和电缆的衰减,当然要尽量选用低损耗的电缆,增益高的天线会弥补一些电缆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