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采样傅里叶变换频谱输出

楼主(2016-09-25):
//完成显示数据的转换工作,包括定点下落速度控制以及定点更新定格
// 对fft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个频率短的电压增幅值
//++++++++++++++++++++++++++++++++++++++//
//复数乘法
void ee(struct compx b1,uchar data b2)
{
temp.real=b1.real*iw[2*b2]-b1.imag*iw[2*b2+1];
temp.imag=b1.real*iw[2*b2+1]+b1.imag*iw[2*b2];
}
//++++++++++++++++++++++++++++++++++++++//
//乘方函数
uint mypow(uchar data nbottom,uchar data ntop)
{
    uint data result=1;
    uchar data t;
    for(t=0;t<ntop;t++)result*=nbottom;
    return result;
}
//++++++++++++++++++++++++++++++++++++++//
//快速傅里叶变换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uchar data N)
{
uchar data  fftnum,i,j,k,l,m,n,disbuff,dispos,dissec;
data struct compx t;
fftnum=N;                         //傅里叶变换点数
for(m=1;(fftnum=fftnum/2)!=1;m++);//求得M的值
for(k=0;k<=N-1;k++)               //码位倒置
{
n=k;
j=0;
for(i=m;i>0;i--)             //倒置
{
j=j+((n%2)<<(i-1));
n=n/2;
}
if(k<j){t=xin[1+j];xin[1+j]=xin[1+k];xin[1+k]=t;}//交换数据
}
for(l=1;l<=m;l++)                //FFT运算
{
disbuff=mypow(2,l);          //求碟间距离
dispos=disbuff/2;            //求碟间两点之间距离
for(j=1;j<=dispos;j++)
for(i=j;i<N;i=i+disbuff) //遍历M级所有碟形
{
dissec=i+dispos;     //求第二点位置
ee(xin[dissec],(uint)(j-1)*(uint)N/disbuff);//复数乘法
t=temp;
xin[dissec].real=xin[i].real-t.real;
xin[dissec].imag=xin[i].imag-t.imag;
xin[i].real=xin[i].real+t.real;
xin[i].imag=xin[i].imag+t.imag;
}
}
}

void processfft(void)
{
    uchar data pt=0,tmp;

    for(pt=1;pt<65;pt++)
    {
        dd[pt].imag=0;                //清零需部
    }
    fft(dd,64);                       //对当前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

    for(pt=1;pt<65;pt++)
    {
        dd[pt].real=sqrt(dd[pt].real*dd[pt].real+dd[pt].imag*dd[pt].imag);//取均方根
    }

if(Menu==1)
{
for(pt=2;pt<34;pt+=2)
   {
for(tmp=(dd[pt].real/32)+1,LEDBuf[pt]=0xFF;tmp>=1;tmp--)//tmp>1;不保留最低位那一行长亮
{
LEDBuf[pt]<<=1;
}
LEDBuf[pt]=~(LEDBuf[pt]);

}
}
else if(Menu==2)
{

//ÏÂÂä¸D
for(pt=2;pt<34;pt+=2)
   {
tmp=(dd[pt].real/32)+1;
if(refreshflag[pt]<tmp)            //刷新数据取较大高度值 存储显示
{
for(LEDBuf[pt]=0xFF;tmp>1;tmp--)//tmp>1;不保留  最低位那一行长亮;{}一次也不执行
{
LEDBuf[pt]<<=1;
}
refreshflag[pt]=(dd[pt].real/32)+1;
}
else
{
if(refreshflag[pt]>1)refreshflag[pt]--;                //定点下落速度控制  改变值可以改变下落速度
for(LEDBuf[pt]=0xFF,tmp=refreshflag[pt];tmp>1;tmp--)   //tmp>1;不保留  最低位 那一行长亮
{
LEDBuf[pt]<<=1;
}
}
}
}
else if(Menu==0)
{

//ÏÂÂä¸DÆμÆ×
for(pt=2;pt<34;pt+=2)
   {
tmp=(dd[pt].real/32)+1;
if(refreshflag[pt]<tmp)          //刷新数据取较大高度值 存储显示
{
for(LEDBuf[pt]=0xFF;tmp>=1;tmp--)//tmp>1;不保留  最低位那一行长亮;{}一次也不执行
{
LEDBuf[pt]<<=1;
}
refreshflag[pt]=(dd[pt].real/32)+1;
}
else
{
if(refreshflag[pt]>1)refreshflag[pt]--;
for(LEDBuf[pt]=0xFF,tmp=refreshflag[pt];tmp>=1;tmp--)
{
LEDBuf[pt]<<=1;
}
}
LEDBuf[pt]=~(LEDBuf[pt]);
}
}
}

网友A(2017-10-12):
请问这里 “Menu” = 0,1,2 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18-03-12):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不懂这个,同问

网友D(2019-09-02):
这代码乱写的,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