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单片机的新人,做流水灯遇到点小麻烦,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9-2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tt,flag;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flag==1)
                flag=0;
                //delay(10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tt==20000)
                {
                tt=0;
                flag=1;
                }
}
这是我做的流水灯程序,可是在灯是全亮的,哪出错了啊,大神帮助我。

网友A:
感觉延迟有问题啊,程序中是零延迟,你把延迟函数模块具体写出来呗

网友A:
还有c语言程序中“//”是注释的意思,程序运行时会忽略//后面的内容,所以没有报错

网友B:
加我qq1160188484  给你解决

网友C:
程序沒有太大的問題 ,,,猜測是轉態時間過長

if(++tt==20000) 改成  if(++tt== 2)  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程序沒有太大的問題 ,,,猜測是轉態時間過長

if(++tt==20000) 改成  if(++tt== 2)  看看

while(1)
                {
                if(flag==1)
                flag=0;
                //delay(10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改成
while(1)
                {
                if(flag==1)
                    {
                     flag=0;
                //delay(10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