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方法解决eclipse下adt logcat中文显示为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6-09-25):
最简单方法解决eclipse下adt logcat中文显示为乱码的问题从一开始接触android就被lagcat乱码问题困扰着,经过查找资料终于把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

打开eclipse的windows>preferences>android>logCat>

将字体change.. 为“新宋体”。

设置完字体后,点确定重启eclipse,logcat就不再是乱码了,是不是很简单!

Eclipse中设置编码的方式

如果要使插件开发应用能有更好的国际化支持,能够最大程度的支持中文输出,则最好使 Java文件使用UTF-8编码。然而,Eclipse工作空间(workspace)的缺省字符编码是操作系统缺省的编码,简体中文操作系统 (Windows XP、Windows 2000简体中文)的缺省编码是GB18030,在此工作空间中建立的工程编码是GB18030,工程中建立的java文件也是GB18030。如果要使新建立工程、java文件直接使UTF-8则需要做以下工作:

?

1、 windows->Preferences->general->Workspace,右侧 Text file encoding,选择Other,改变为UTF-8,以后新建立工程其属性对话框中的Text file encoding即为UTF-8。

2、windows->Preferences->general->Content Types,右侧Context Types树,点开Text,选择Java Source File,在下面的Default encoding输入框中输入UTF-8,点Update,则设置Java文件编码为UTF-8。其他java应用开发相关的文件如:properties、XML等已经由Eclipse缺省指定,分别为ISO8859-1,UTF-8,如开发中确需改变编码格式则可以在此指定。

3、经过上述两步,新建java文件即为UTF-8编码,Eclipse编译、运行、调试都没问题,但是做RCP应用的Product输出时、或者插件输出时,则总是出错,要么不能编译通过(输出时要重新compile)、要么输出的插件运行时中文显示乱码。此时需要再RCP应用、或插件 Plugin工程的build.properties中增加一行,javacDefaultEncoding.. = UTF-8。让输出时编译知道java源文件时UTF-8编码。这个设置需要保证所有的java源文件时UTF-8编码格式,如果不全是,可以参考 Eclipse帮中(Plug-i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Guide > Reference > Feature and Plug-in Build configuration),建议全部java源文件是UTF-8编码。

?

如果插件开发、RCP应用开发原来基于其他编码,如GB18030,想转换为UTF-8,则首先,做以上工作;然后通过查找编码转换工具,如基于 iconv的批量转换工具,将原编码转换为UTF-8编码,注意只转换java源文件,其他类型文件可能已经是比较合适的编码了;将原工程属性中的 Text file encoding,从原编码改为UTF-8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