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设计要领

楼主(2016-09-25):
////////////////////////////////////////////////////////////////////////////////////////////////////////////////////////////////////////////////////////////////
Pfc=1,然后考虑工频纹波:
        母线上是有工频纹波的。最大工频纹波的幅度ΔV(峰谷差)与最大输入功率Pin、最低市电频率F、最小母线电容容量C(充分考虑老化降额)以及最低母线平均电压Voa有如下关系:

             做成表格就是这样的:

////////////////////////////////////////////////////////////////////////////////////////////////////////////////////////////////////////////////////////////////
终于有人问到了关键点:磁对于变压器是非常重要的参数。都希望用好的磁芯,啥叫好呢?
你手上的磁芯究竟咋样呢?怎么知道是不是买到Y货了呢?怎么最大限度地用好它的潜能呢?
在《表格》里,仅仅只有一个与磁有关的参数,那就是磁饱和强度【Bs】。
这个参数不能凭估计,因为说了,它的影响与Ae等效,你估计一个Bs,如同去估计一个Ae,你靠估计的一个【Ae】不能够精确地去设计一个变压器。同样,你靠估计的一个【Bs】也不能够精确地去设计一个变压器。
前面已经有人对磁的影响做了分析阐述,内容多多,牵扯多多,什么温度啦、材质啦、气隙啦、频率啦、磁损啦、离散性啦。。等等。
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可以归结一个【Bs】参数。因此《表格》里也仅有这一个与磁的性能有关的参数。
既然一个【Bs】参数代表了磁的全部特性,因此必须充分论证它的取值。
《表格》里给出了一个确定【Bs】的方法和原则,即:【C1】~【C6】,这是基于使用<电感偏流源>的测试方法:
(其实,只要知道了这套测试的含义,不用95%的控制标准、不用<电感偏流源>这个设备,也是可以完成这个测试的)

////////////////////////////////////////////////////////////////////////////////////////////////////////////////////////////////////////////////////////////////

【4】最低输入电压        Voll   点击帮助按钮有说明:
        参数含义为:在整个运行范围内发生最大峰值电流 Ipk 的那个特定工作点所对应的输入电压
单级 PFC模式:按最低输入电压的峰值设置,比如最低输入电压是交流100Vac, 则应输入141.4V【根号2倍】-1.4【整流桥压降】=140V
普通低PF模式:按最低输入电压时本级输入电压的工频纹波谷底值设置,比如同样最低输入100Vac的低PF反激,桥后电解上纹波电压20V,则输入140【上述值】-20=120V
           TM 过渡模式:按非连续模式向连续模式过渡的最低电压(转折电压)设置。

        这里 247.5V 是前级采用了跟随PFC电路,本级在前级最低输入100VAc 时母线电压的工频谷底值。

        看还有人不理解,就概括一句:说到底,这个参数【 Voll 】就是产生最大 Ipk 电流时的输入电压。
////////////////////////////////////////////////////////////////////////////////////////////////////////////////////////////////////////////////////////////////
1、示波器测出来的;
2、如果反激之前还有PFC级的话,也可以通过132楼公式计算出来;
3、如果低PF反激之前只是个整流桥的话,也可以通过交流峰值跟有效值的关系计算出来,再减去纹波。
4、例子中这个电压(247.5V),大致相当于单电压(180~277Vac)低PF反激变压器的 Voll 。也就是说,以这个参数设计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单电压反激变压器,可以直接使用。

就是:180×1.414-7【纹波】=247.5V。至于纹波究竟是不是7V,这唯一取决于你的功率和桥后电解电容容量的大小,这个公式谁来推导一下?

////////////////////////////////////////////////////////////////////////////////////////////////////////////////////////////////////////////////////////////////
      这个计算表格表达了一种最直接的、最简单有效的、最实事求是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步骤(其中绿色为数据输入栏,黄色为设计结果)。
        需要输入的参数已经简化到最少,绕组是窗口内的真实结构。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事先去确定频率、原边电感量、最大占空比等参数,因为这些参数实际上是由绕组参数唯一决定的,而绕组又是真实的,因此这些参数与实测才是完全吻合的。
        很多人在反激变压器面前犯糊涂,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要被迫事先确定这几个参数时产生的冲突。
        或者换句话说:
        特别提示1:凡是要事先确定频率、原边电感量、最大占空比的设计方法,一定是有问题的方法。

网友A(2018-08-21):
请问这表格是自动计算的吗,能否发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