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块AT指令_学习笔记

楼主(2016-09-25):
ESP8266硬件接口丰富,可支持UARTIICPWMGPIOADC等,适用于各种物联网应用场合。
//+++++++++++++++++++++++++++++//

基本参数
//--------------------------------------------------- //
模块        型号        ESP8266-01
        主芯片        ESP8266

//--------------------------------------------------- //
无线参数
        无线标准                IEEE 802.11b/g/n
        频率范围                2.412GHz-2.484GHz
        发射功率                802.11b: +16 +/-2dBm (@11Mbps)
                                802.11g: +14 +/-2dBm (@54Mbps)
                                802.11n: +13 +/-2dBm (@HT20, MCS7)
        接收灵敏度       802.11b: -93 dBm (@11Mbps ,CCK)
                                 802.11g: -85dBm (@54Mbps, OFDM)
                                 802.11n: -82dBm (@HT20, MCS7)
//--------------------------------------------------- //
        天线形式
                外置:邮票孔接口
                外置:I-PEX 连接器、SMA 连接器
                内置:板载PCB 天线
硬件参数
//--------------------------------------------------- //
硬件接口        UART,IIC,PWM,GPIO,ADC
        工作电压        3.3V
        GPIO驱动能力        Max:15ma
        工作电流        持续发送下=>
        平均值:~70mA,峰值: 200mA
        正常模式下=>
        平均: ~12mA,峰值: 200mA
        待机:<200uA,
        工作温度        -40℃~125℃
        存储环境        温度:<40℃,相对湿度:<90%R.H.
        尺寸        板载PCB天线:14.3mm*24.8mm*1mm;
串口透传
//--------------------------------------------------- //
         传输速率        110-921600bps
        TCP Client        5个
软件参数
//--------------------------------------------------- //
无线网络类型        STA/AP/STA+AP
        安全机制        WEP/WPA-PSK/WPA2-PSK
        加密类型        WEP64/WEP128/TKIP/AES
        固件升级        本地串口,OTA远程升级
        网络协议        IPv4, TCP/UDP/FTP/HTTP
        用户配置        AT+指令集, Web 页面 Android/iOS 终端, Smart Link 智能配置APP
                        表格 2    模块技术规格
//=================================================================== //

1.1. 主要功能ESP8266可以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串口透传,PWM 调控,GPIO控制。
串口透传:数据传输,传输的可靠性好,最大的传输速率为:460800bps
PWM 调控:灯光调节,三色LED 调节,电机调速等。
GPIO控制:控制开关,继电器等。

1.1. 工作模式ESP8266模块支持STA/AP/STA+AP 三种工作模式。
¨ STA 模式:ESP8266模块通过路由器连接互联网,手机或电脑通过互联网实现对设备的远程控制。
¨ AP 模式:ESP8266模块作为热点,实现手机或电脑直接与模块通信,实现局域网无线控制。
¨ STA+AP 模式:两种模式的共存模式,即可以通过互联网控制可实现无缝切换,方便操作。
1.2. 应用领域
¨ 串口CH340 Wi-Fi
¨ 工业透传DTU
¨ Wi-Fi 远程监控/控制;
¨ 玩具领域;
¨ 色LED 控制;
¨ 消防、安防智能一体化管理;
¨ 智能卡终端,无线POS 机,Wi-Fi 摄像头,手持设备等。
//=================================================================== //

1.1. 基础AT指令

3.2.1  测试AT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
OK
//=====================================================================================//
1.2. WiFi功能AT指令3.3.1 选择WiFi应用模式AT+CWMODE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AT+CWMODE = <mode>
OK
此指令需重启后生效(AT+RST)
查询命令
AT+CWMODE?
+CWMODE:<mode>

OK
当前处于哪种模式?
测试命令
AT+CWMODE?
+CWMODE:(<mode>取值列表)

OK
当前可支持哪些模式?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mode>
WiFi应用模式
1
Station模式
2
AP模式
3
AP+Station模式

3.3.2 列出当前可用接入点:AT+CWLAP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CWLAP
+CWLAP: <ecn>,<ssid>,<rssi>[,<mode>]

OK
此指令返回AP列表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ecn>
加密方式
0
OPEN
1
WEP
2
WPA_PSK
3
WPA2_PSK
4
WPA_WPA2_PSK
<ssid>
接入点名称

字符串参数
<rssi>
信号强度

<mode>
连接模式
0
手动连接
1
自动连接

3.3.3 加入接入点:AT+CWJAP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AT+CWJAP=<ssid>,<pwd>

OKERROR
加入该AP成功则返回OK,失败则返回ERROR
查询命令
AT+CWJAP?
+CWJAP:<ssid>

OK
返回当前选择的AP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ssid>
接入点名称

字符串型
<pwd>
密码

字符串型,最长64字节,ASCII编码

3.3.4 退出接入点:AT+CWQAP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CWQAP
OK
表示成功退出该AP
测试命令
AT+CWQAP=?
OK
查询该命令是否支持

3.3.5 设置AP模式下的参数:AT+CWSAP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AT+CWSAP=<ssid>,<pwd>,<chl>, <ecn>
OK
设置参数成功
查询命令
AT+CWSAP?
OK
查询当前AP参数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ecn>
加密方式
0
OPEN
1
WEP
2
WPA_PSK
3
WPA2_PSK
4
WPA_WPA2_PSK
<ssid>
接入点名称

字符串参数
<pwd>
密码

字符串型,最长64字节,ASCII编码
<chl>
通道号

1.3. TCPIP AT指令3.4.1 建立TCP/UDP连接:AT+CIPSTART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单 路 连 接 (+CIPMUX=0)时:

AT+CIPSTART=<type>,<addr>,<port>

多路连接(+CIPMUX=1)时:

AT+CIPSTART=<id>,<type>,<addr>,<port>
如果格式正确,返回:
OK

否则返回
+CME ERROR: invalid input value

连接成功,返回:
CONNECT OK         (CPIMUX=0)
<id>, CONNECT OK   (CIPMUX=1)

如果连接已经存在返回
ALREADY CONNECT

连接失败返回:
CONNECT FAIL        (CIPMUX=0)
<id>, CONNECT FAIL  (CIPMUX=1)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id>
Link No.
0~4
表示连接序号
0号连接可clientserver连接,其他id只能用于连接远程server
<type>
连接类型
TCP/UDP

<addr>
远程服务器IP地址

字符串型
<port>
远程服务器端口号

3.4.2 获得TCP/UDP连接状态AT+CIPSTATUS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CIPSTATUS
如果单路连接(AT+CIPMUX=0),返回:
OK

STATE: <sl_state>
如果多路连接 (AT+CIPMUX=1),返回:
OK

STATE:<ml_state>
如果配置为服务器:
STATE:IP STATUS
S: <sid>,<port>,<server state>
C:<cid>, <TCP/UDP>, <IP address>, <port>, <client state>
测试命令
AT+CIPSTATUS=?
返回:
OK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sl_state>

连接状态

IP INITIAL
初始化
IP STATUS
获得本地 IP 状态
TCP CONNECTING/UDP CONNECTING
TCP 连接中/UDP 端口注册中
CONNECT OK
连接建立成功
TCP CLOSING/UDP CLOSING
正在关闭 TCP 连接,正在注销 UDP 端口
<ml_state>
多链接状态
IP INITIAL
初始化
IP STATUS
获得本地 IP 状态
<sid>
服务器id
0~1
取值为01
<server state>
服务器状态
OPENING
正在打开
LISTENING
正在监听
CLOSING
正在关闭
<cid>
客户端id
0~4
取值为0,1,2,3,4
<IP address>
IP 地址
字符串参数(字符串需要加引号)
<port>
服务器监听端口号
整数型
<client state>
客户端状态
CONNECTED
已连接
CLOSED
已关闭

3.4.3 启动多连接AT+CIPMUX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AT+CIPMUX=<mode>

OK

如果已经处于多连接模式,则返回
Link is builded
启动多连接成功
查询命令
AT+CIPMUX?
+CIPMUX:<mode>

OK
查询当前是否处在多连接模式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mode>
是否处在多连接模式
0
单连接模式
1
多连接模式

3.4.4 发送数据AT+CIPSEND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单 路 连 接 (+CIPMUX=0)时:
AT+CIPSEND=<length>

多路连接(+CIPMUX=1)时:
AT+CIPSEND=<id>,<length>
响应
模块收到指令后先换行返回”>”,然后开始接收串口数据,当数据长度满length时发送数据

如果未建立连接或连接被断开,返回ERROR如果数据发送成功,返回SEND OK

说明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测试指令
AT+CIPSEND?
响应
单路连接(AT+CIPMUX=0)返回:
+CIPSEND: <length>

OK
多路连接(AT+CIPMUX=1)返回:
+CIPSEND: <0-7>,<length>

OK
执行命令
AT+CIPSEND
说明
AT+CIPMODE=1并且作为客户端模式下,进入透传模式(需要支持硬件流控,否则大量数据情况下会丢数据)

模块收到指令后先换行返回”>”,然后会发送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length>
数据长度

单位:字节
<id>
Link No.
0~4
连接序号

3.4.5 关闭TCP/UDP连接AT+CIPCLOSE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单路连接时

AT+CIPCLOSE=<id>
返回:
CLOSE OK
多路连接时

AT+CIPCLOSE=<n>[,<id>]
返回:
<n>,CLOSE OK
执行命令
AT+CIPCLOSE

如果关闭成功,返回
CLOSE OK

如果关闭失败,返回
ERROR
测试命令
AT+CIPCLOSE?
返回:
OK
注意事项
l 执行命令只对单链接有效,多链接模式下返回ERROR
l 执行命令AT+CIPCLOSE 只有在TCP/UDP CONNECTINGCONNECT OK状态下才会关闭连接,否则会认为关闭失败返回ERROR
l 单路连接模式下,关闭后的状态为IP CLOSE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id>
关闭模式
0
慢关(缺省值)
1
快关
<n>
Link No.
0~7
整数型,表示连接序号

3.4.6 获取本地IP地址AT+CIFSR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响应和说明
执行命令
AT+CIFSR
响应
+ CIFSR:<IP address>

OK
或者
ERROR
测试命令
AT+CIFSR=?
响应
OK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IP address>
本机目前的IP地址(station)

3.4.7 配置为服务器

3.4.8 选择TCPIP应用模式:AT+CIPMODE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
设置命令
AT+CIPMODE=<mode>
OK
查询命令
AT+CIPMODE?
+CIPMODE: <mode>

OK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mode>
TCPIP应用模式
0
非透明传输模式,缺省模式
1
透明传输模式

3.4.9 设置服务器主动断开的超时时间:AT+CIPSTO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AT+CIPSTO=<server timeout >
OK
查询命令
AT+CIPSTO?
+ CIPSTO:<server timeout>

OK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server timeout >
用来设置服务器主动断开连接的超时时间
0~28800(s)
用本命令设置好超时时间后,服务器到时间就断开连接。

3.4.10 设置波特率:AT+CIOBAUD语法规则:
命令类型
语法
返回和说明
设置命令
AT+CIOBAUD=<rate>
返回:
OK

默认波特率是9600

参数定义:
参数
定义
取值
对取值的说明
< rate >
波特率
单位bps
0
自适应波特率
110

300

1200

2400

4800

9600

14400

19200

288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

460800

921600

网友A(2017-05-04):
不错不错 怎么没人...

网友B(2019-07-02):
请问开放wifi怎么配置密码啊,开放网没有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