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x16点阵贪食蛇proteus仿真制作 含程序 原理图 仿真工程文件

楼主(2016-09-25):
以前看到的点阵贪食蛇都是8*8的,这次我用16*16的led点阵做了一个效果也还可以,速度可自己调节,可穿墙。

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及程序下载地址: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74HC595.h"
#include "74HC154.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上   下   左   右
//1           2        3         4
sbit k1=P0^0;
sbit k2=P0^1;
sbit k3=P0^2;
sbit k4=P0^3;

uint a[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int x[16];
uint y[16];
uchar D;                 //方向参数
uchar n;                 //蛇身长度
uchar k;         //速度参量

/**************************

       重启程序

**************************/
void restart()
{
D=0;
n=3;
x[0]=1;x[1]=1;x[2]=1;
y[0]=2;y[1]=1;y[2]=0;
}

/******************************

                基本延时程序

******************************/

void yanshi(uint t)
{
unsigned char j;
while(t--)
{
for(j=0;j<125;j++)
{}
}
}

/*****************************

        碰撞扫描子程序

*****************************/
bit check_error(uchar X,uchar Y)
{

uchar i;
for(i=1;i<n;i++)
{
if((x[i]==X)&&(y[i]==Y))
{return 1;}
}
  return 0;
}
/*****************************

      食物随机点产生程序

*****************************/

void food()
{
uchar tempx,tempy;
//随机函数rand,头文件<stdlib.h>
tempx=rand()%16;
tempy=rand()%16;
while(check_error(tempx,tempy))
{
tempx=rand()%16;
tempy=rand()%16;
}
x[n]=tempx;
y[n]=tempy;
}

/*********************************

         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uchar i;
uchar t;
//多扫描几遍,稳定显示
OE1=0;
OE2=0;
for(t=0;t<=40*k;t++)
{
  //扫描一遍

for(i=0;i<=n;i++)
{
  if(x[i]<8)
  {
  OE2=1;
  OE1=0;
  Ser_IN1(a[x[i]]);
  Par_OUT1();
  writ_154(y[i]);
  yanshi(1);
  E1=1;
  }
  else
  {
  OE1=1;
  OE2=0;
  Ser_IN2(a[x[i]-8]);
  Par_OUT2();
  writ_154(y[i]);
  yanshi(1);
  E1=1;
  }

}

}
}

/*******************************

       奖励程序

*******************************/
void victory()
{
uchar i;
for(i=0;i<16;i++)
x[0]=x[1]=0;
x[2]=x[3]=1;
x[4]=x[5]=2;
x[6]=x[7]=3;
x[8]=x[9]=4;
x[10]=x[11]=5;
x[12]=x[13]=6;
x[14]=x[15]=7;
y[0]=3;y[1]=4;
y[2]=4;y[3]=5;
y[4]=5;y[5]=6;
y[6]=5;y[7]=4;
y[8]=4;y[9]=3;
y[10]=3;y[11]=2;
y[12]=2;y[13]=1;
y[14]=1;y[15]=0;
n=15;
while(1)
display();
}
/********************************

    核心程序(计算蛇身下一步的显示)

********************************/
void display_next(uchar D)
{
uchar i;
  if((x[0]==x[n])&&(y[0]==y[n]))  //判断是否吃到食物
{
n++;
if(n==15)
{
k--;
if(k==0)
{victory();}
else
food();
}
}
if(D==1)                        //上
{

  for(i=n-1;i>=1;i--)
  {
   x[i]=x[i-1];
   y[i]=y[i-1];
  }
  y[0]-=1;
  if(y[0]==-1)
  y[0]=15;
}

else if(D==2)
    //下
{
  for(i=n-1;i>=1;i--)
  {
   x[i]=x[i-1];
   y[i]=y[i-1];
  }
  y[0]+=1;
  if(y[0]==16)
  y[0]=0;
  }

else if(D==3)                 //左
{
for(i=n-1;i>=1;i--)
  {
   x[i]=x[i-1];
   y[i]=y[i-1];
  }
  x[0]-=1;
  if(x[0]==-1)
  x[0]=15;
}

else if(D==4)         //右
{

for(i=n-1;i>=1;i--)
  {
   x[i]=x[i-1];
   y[i]=y[i-1];
  }
  x[0]+=1;
  if(x[0]==16)
  x[0]=0;
}
if(check_error(x[0],y[0]))
{
restart();
k=3;
}
}

//检查是否有方向变化
void check_D()
{
P0=0xff;
if(k1==0)
{if(D!=2)D=1;}
else if(k2==0){if(D!=1)D=2;}
else if(k3==0){if(D!=4)D=3;}
else if(k4==0){if(D!=3)D=4;}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k=2;
restart();
food();
while(1)
{
check_D();
display_next(D);
display();
}
}

网友A(2017-10-20):
请问一下,51的脚本在实物连接中怎么处理?

网友B(2020-05-03):
你这个数他不随机啊

网友:
你这个数他不随机啊

怎么打开文件啊

网友(2024-06-18):
怎么打开文件啊

百度下载Proteus7.8然后打开  dsn文件 即可

网友C(2024-10-08):
百度下载Proteus7.8然后打开  dsn文件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