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短路检测系统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9-25):
主要实现了单片机焊接短路检测功能
程序:

#include<main.h>
#include<LCD.h>

sbit k1=P1^0;//
sbit bell=P1^7;
sbit master=P3^5;
sbit slave1=P3^6;
sbit slave2=P3^7;
uchar m,n;
uchar change;
uchar number=1;
uchar sbuf;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
        while(x--);
}
void serial_int()//串口初始化
{
         TMOD=0X22;//t1工作在方式2
         SM0=1;//串口工作在方式2
         SM1=1;
         SM2=1;//使能rb8和TB8才能
         REN=1;//接收

         TH1=0xF3;//2400BIT/S  485通信速度
         TL1=0xF3;

     TH0=0xF0;
         TL0=0x0F;
         TR1=1;//打开计数器
         EA=1;//打开中断
         ES=1;//打开串口中断
         ET0=1;//打开T0中断
}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
         TH0=0xF0;
         TL0=0x0F;
         bell=~bell;//蜂鸣器响
}

void com_isr() interrupt 4 //进入串口中断
{

  TH1=0xF3;//2400BIT/S
  TL1=0xF3;
  RI=0;//复位接受标志位
  sbuf=SBUF;//接受数据
}

void key1()//切换成单片机间的切换
{
        if(k1==0)
    {
         change++;
                if(change>1)
                change=0;
                n=0;
        if(change==0)
        {
                        slave1=1;//单片机1发送模式
                        slave2=0;//单片机2关闭
                        number=1;
                }
                else
                {
                        slave1=0;//单片机2发送模式
                        slave2=1;//单片机1关闭
                         number=2;
                }
    }
while(k1==0);
}

void main()//主函数
{

        lcd_init();//LCD初始化
        welcome();//开机欢迎
    Delay(50000);
        Delay(50000);//延时
    serial_int();//初始化485(中断)
    master=0;//设置master为接受
        slave1=1;//1号机发送
        slave2=0;//2号机等待
        while(1)
        {
                 key1();//按键
         if(sbuf==0xff)//如果没有短路
                {
          if(n==0)
          {
                        write_lcdcom(0x01);//清屏
                        all_ok(number);
            n=1;
          }
                  TR0=0;
          m=0;
         }
                else//如果从机有短路
                {    if(m==0)
                         {
                 write_lcdcom(0x01);//清屏
                         display_1602(number);
                 m=1;
                 n=0;
                         }
                     lcd_printf(sbuf,0xC3);//显示从机短路的号数
                         TR0=1;//打开警报器
                }
        }

}

网友A(2016-12-23):
protues 文件呢

网友B(2017-04-18):
楼主,没有protues 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