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高低温报警的ds18b20温度计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9-25):
数码管显示18b20,设置高低温报警温度,用蜂鸣器和led灯进行提醒。附电路图和源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alarm.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18b20.h"

extern unsigned char idata flag;       //定义外部变量,温度正负标志
uint HNum = 50,LNum = 10;        //报警温度的高低值
uint Tem;

/***************
* 函 数:显示温度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无
****************/
void ShowTem()
{
      Tem = gettemp();                                   /* 读取18b20温度*/
      if(flag == 1)                               //显示负温度
      display(16,(Tem%100)/10,Tem%10,(Tem*10)/10);
      if(flag == 0)                                  //显示正温度
      display(Tem/100,(Tem%100)/10,Tem%10,(Tem*10)/10);
}

/***************
* 函 数:设置低温温度报警值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无
****************/
void SetLowTem()
{
      while(1)
      {
          display(18,(LNum%100)/10,LNum%10,(LNum*10)/10);
          if(k2 == 0)
              delay_ms(50);          //按键消抖
              if(k2 == 0)
              {   while(!k2);   //等待按键释放
                  LNum++;
              }
          if(k3 == 0)
             delay_ms(50);          //按键消抖
             if(k3 == 0)
             {    while(!k3);           //等待按键释放
                  LNum--;
             }
          if(k4 == 0)
             delay_ms(50);          //按键消抖
             if(k4 == 0)
             {    while(!k4);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
       }
}
/***************
* 函 数:设置高温温度报警值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无
****************/
void SetHighTem()
{
  HNum = 50;
  if(k1 == 0)                    //按键消抖
      delay_ms(10);
      if(k1 == 0)
      {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1)
          {
                     display(17,(HNum%100)/10,HNum%10,(HNum*10)/10);
              if(k1 == 0)
                 delay_ms(50);          //按键消抖
                 if(k1 == 0)
                 {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SetLowTem();   //设置低温报警温度
                       break;
                 }
              if(k2 == 0)
                 delay_ms(50);          //按键消抖
                 if(k2 == 0)
                 {   while(!k2);   //等待按键释放
                     HNum++;
                 }
              if(k3 == 0)
                 delay_ms(50);          //按键消抖
                 if(k3 == 0)
                 {    while(!k3);           //等待按键释放
                      HNum--;
                 }
              if(k4 == 0)
                 delay_ms(50);          //按键消抖
                 if(k4 == 0)
                 {  while(!k4);          //等待按键释放
                    break;
                 }
          }
      }
      ShowTem();
}
/***************
* 函 数:led和蜂鸣器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无
****************/

void initalarm()
{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buzzer = 1;
}

/***************
* 函 数:led和蜂鸣器控制
* 参 数:无
* 返 回: 无
****************/

void alarm()
{
    Tem = gettemp();
    if(Tem > HNum)
    {
            led2 = 1;
        led1 = 0;
        led3 = 0;
        buzzer = 0;    //蜂鸣器工作
    }
    else if(Tem < LNum)
    {
            led3 = 1;
        led1 = 0;
        led2 = 0;
        buzzer = 0;
    }
    else
    {
        led1 = 1;
        led2 = 0;
        led3 = 0;
        buzzer = 1;
    }
}

网友A(2016-12-01):
太好了终于找到程序了,谢谢楼主

网友B(2017-02-09):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C(2017-04-19):
首先,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仿真设置不了温度上下限,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仿真设置不了温度上下限,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谢谢!

按第一个按键,当第一个字符为H时,按2或3键可调上限温度值,当第一个字符为L时,按2或3键增减下限值。按第四键显示当前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仿真设置不了温度上下限,麻烦楼主给解释一下,谢谢!

仿真图片:

网友C:
我知道,请问那个设置完高温和低温后,真正的HNUM和LNUM的值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呢!HNUM还是50,LNUM还是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请问那个设置完高温和低温后,真正的HNUM和LNUM的值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呢!HNUM还是50,LNUM还 ...

你按设置键就相当于重新设置,初始值当然永远都不变了。

网友E:
太好了终于找到程序了

网友F(2017-06-28):
这个没有确定的吗,那改完报警值后就不能返回显示温度了,那怎么改?

网友G(2017-10-14):
非常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H(2017-11-29):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I:
非常需要,非常感谢好东西要学习

网友J(2018-01-31):
这只是显示程序,主程序呢?

网友K(2019-10-15):
仔细看了你的程序,上下限并没有保存到18自带的eeprom中。只是提取出温度

网友L(2024-01-16):
为何第四个数码管显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