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320 240A的proteus仿真与模型及源程序

楼主(2016-09-25):
proteus的TFT320x240彩屏仿真模型,能仿真的,能显示彩色图片,编程方法与实际的彩屏类似。把解压出来
的TFT320240.LIB文件放到proteus安装目录的LIBRARY文件夹里,TFT320240A.dll放到proteus安装目录的MODE
LS文件夹里,然后再proteus的器件窗口搜索TFT320240 即可找到彩屏。(libray proteus8.0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LIBRARY)
(8.0 dll文件还要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
\Proteus 8 Professional\MODELS
源程序:
#include        <LPC21XX.h>
#include        "picture.h"
#define                RS                8
#define                RW                9
#define                EN                1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x )
{
        while ( x-- )
        {

        }
}

void PortInit( void )
{
        PINSEL0                &=                0xffc00000;
        IO0DIR                |=                0x7ff;
        IO0SET                |=                0xff;
        IO0SET                |=                (1<<RS);
        IO0SET                |=                (1<<RW);
        IO0CLR                |=                (1<<EN);
}

void TFTWriteCmd( unsigned char Command )
{
        IO0SET        |=        Command;
        IO0CLR        |=        ~Command;

        IO0CLR        |=        (1<<RS);
        IO0CLR        |=        (1<<RW);

        IO0SET        |=        (1<<EN);
        delay( 10 );
        IO0CLR        |=        (1<<EN);
//        IO0SET        |=        (1<<RW);
}

void TFT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ata )
{
        IO0SET        |=        Data;
        IO0CLR        |=        ~Data;

        IO0SET        |=        (1<<RS);
        IO0CLR        |=        (1<<RW);

        IO0SET        |=        (1<<EN);
        delay( 10 );
        IO0CLR        |=        (1<<EN);
//        IO0SET        |=        (1<<RW);
}

void TFTInit( void )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short temp;
        TFTWriteCmd( 0x00 );
        TFTWriteCmd( 0x00 );
        TFTWriteCmd( 0x00 );
        TFTWriteCmd( 0x00 );
        for ( i = 0; i < 320*240; i++ )
        {

                temp        =        girl[i];

                TFTWriteData( temp%256 );
                TFTWriteData( temp/256 );
        }
}

int main( void )
{
        PortInit();
        TFTInit();
        while ( 1 )
        {

        }
}

网友A(2017-07-18):
谢谢分享   运行后 数据点在动  但是没有图像

网友B(2019-10-21):
下载看看,先前那个没有测试成功,可能没有元件的DLL

网友B:
这个不错经过测试可以正常运行形势的,谢谢分享!!!!!

网友C(2020-03-31):
好东西,已下载,可以用。谢谢楼主。

网友D(2020-05-11):
谢谢分享,正好可以试试程序

网友E:
压缩包已损坏

网友F(2020-07-07):
用不了呢

网友G(2020-08-07):
没有图表设计引擎,启动不成功

网友H(2021-04-26):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经过测试可以正常运行形势的,谢谢分享!!!!!

为什么不能运行,出来不了图像呀,求解答

网友I(2021-11-26):
老大,我的出不来啊,是8.9的

网友J:
里面有TFT320240A.DLL

网友K(2022-11-21):
亲测压缩包ok,仿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