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方波 三角波 锯齿波 梯形波ADC0832程序及仿真

楼主(2016-09-25):
51单片机利用ADC0832芯片产生方波 三角波 锯齿波 梯形波的简单仿真,全部资料下载: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S1=P1^3;
sbit S2=P1^2;
sbit S3=P1^1;
sbit S4=P1^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data P0
uchar keyval;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TR0=1;
for( ;i>0;i--)
{
  while (!TF0);
  TF0=0;
  TH0=0Xec;
  TL0=0X78;
}
TR0=0;
}

void square()
{
DAdata=0xff;
delay(100);
DAdata=0x00;
delay(100);
}
void jieti(void)
{
DAdata=0x00;
delay(1);
DAdata=0x3f;
delay(1);
DAdata=0x7f;
delay(1);
DAdata=0xaf;
delay(1);
DAdata=0xff;
delay(1);
}

void saw(void)
{
int i;
for(i=0;i<255;i++)
DAdata=i;
}

void sanjiao()
{
int i;
for(i=0;i<255;i++)
DAdata=i;
for(i=255;i>0;i--)
DAdata=i;
}

void key(void)
{
if((P1&0x0f)!=0x0f)
         delay(1);
      if((P1&0x0f)!=0x0f)
          {
           if(S1==0)
             keyval=1;
           if(S2==0)
             keyval=2;
           if(S3==0)
             keyval=3;
           if(S4==0)
             keyval=4;
          }
}

void main()
{
keyval=0;
while(1)
{
key();
  switch(keyval)
   {
           case 1 : square();
                 break;
           case 2 : saw();
                 break;
        case 3 : sanjiao();
                 break;
        case 4 : jieti();
                 break;
   }
}
}

网友A(2018-03-13):
如果要插入频率和占空比的调整,请问该如何编码呢

网友B:
资料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