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密码锁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
简单的51单片机做的密码锁,带矩阵键盘,用数码管来显示,初始密码111111,

所有资料下载:

下面是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键盘子程序相关说明
#define BLANKCHAR 10          //定义空白常量
#define PCHAR 11                  //定义字符 P 常量(等待用户输入密码)
#define OPENCHAR 12                  //定义开锁字符 |— 常量
#define ALARMCHAR 13          //定义字符 A 常量(密码多次错误警告)
#define LINECHAR 14                  //定义字符 - 常量
#define BACKKEY 0X0D          //定义退格按键常量
#define ENTERKEY 0X0F          //定义确认键常量
#define LOCKKEY 0X0E          //定义闭锁键常量
#define NO_KEY 20                   //定义无按键返回值

//定义按键扫描码表,按键扫描时,4位列线和4位行线组成字节数据表
uchar code KEYCODE[] = {0XEE,0XDE,0XBE,0X7E, //        0 1 2 3
                                            0XED,0XDD,0XBD,0X7D, //        4 5 6 7
                                            0XEB,0XDB,0XBB,0X7B, // 8 9
                                            0XE7,0XD7,0XB7,0X77};//          back lockkey enter

uchar KeyPre;                          //保存上次扫描按键的键值
uchar KeyUp;//用于控制按键去抖动操作。1:扫描时消抖 2:等待释放 3:释放时消抖

#define LEDPORT P0                  //定义显示器段码输出端口
#define LEDCON P1                  //定义显示器位控制端口
#define KEYPORT P2                  //定义键盘端口

sbit ALARMCON = P3^3;     //定义报警控制引脚
sbit LOCKCON = P3^5;      //定义电子锁控制引脚

uchar code SEG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的共阳极段码
                                     0XFF,//不显示
                                         0X8C,//显示字符P(等待用户输入密码)
                                         0X8F,//|-的共阳极段码(开锁)
                                         0X88,//字符A
                                         0XBF,//字符-
                                         0X9f,//返回字符
};

//定义LED位码控制码
uchar code BITCODE[6] = {0XC1,0XC2,0XC4,0XC8,0XD0,0XE0};
uchar DispBuf[6];                  //保存显示的字符
bit DispNormal;                          //控制显示时,是正常显示还是闪烁显示
uchar DispCnt;                          //控制闪烁显示时的频率
#define SHORT_TIME 10          //蜂鸣器响200ms
#define LONG_TIME 100          //蜂鸣器响2s
#define LONGER_TIME 9000  //蜂鸣器响3min

bit AlarmEnable;          //是否报警或声音提示
uint AlarmTime;           //控制报警时间长度

uchar code PassWord[] = {1,1,1,1,1,1};//定义初始密码表
uchar PassInBuf[5];       //保存输入的密码字符
uchar PassPosi;         //用户输入密码字符存放在PassInBuf[]的位置
bit TimerBit;             //20ms定时时间到
uchar SysMode;            //系统所处模式 0:输入密码模式 1:报警模式 2:开锁模式
uchar ErrorCnt;           //用户连续输入密码出错次数

void Delay(int z)
{
        uchar y;
        int x;
        for(x=z; x>0; x--)
                for(y=255; y>0; y--);
}

/*********************************************************
*1、填充子程序负责将显示内容写入DisBuf和PassInBuf缓冲区,*
*    分为以下几个子程序。                                *
*   函数Fill_Buf;使用特定字符填充DisBuf和PassInBuf。         *
*        函数Fill_Buf_P;将系统闭锁时的显示信息写入缓冲区。    *
*   函数Fill_Buf_O;将系统开锁时的显示信息写入缓冲区。    *
*   函数Fill_Buf_A;将系统报警时的显示信息写入缓冲区。         *
*********************************************************/

/**********函数Fill_Buf**************/
void Fill_Buf(uchar FillChar)
{
        uchar i;
        for (i=0; i<6; i++)
        {
                DispBuf[i] = FillChar;//用字符FillChar填充DispBuf[i]
                PassInBuf[i] = FillChar;//用字符FillChar填充PassInBuf[i]
        }
}

void  Fill_Buf_P()
{
        Fill_Buf(BLANKCHAR);//DispBuf[1..5] = ' '
        DispBuf[0] = PCHAR;//DispBuf[0] = 'p'
        LEDPORT = SEGCODE[PCHAR]; //显示P
        LEDCON = BITCODE[5];//在最后一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Fill_Buf_O()
{
        Fill_Buf(BLANKCHAR);
        DispBuf[0] = OPENCHAR;// DispBuf[0] = '|-'
        LEDPORT = SEGCODE[OPENCHAR]; //显示'|-'
        LEDCON = BITCODE[5];//在最后一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Fill_Buf_A()
{
        Fill_Buf(BLANKCHAR);
        DispBuf[0] = ALARMCHAR;// DispBuf[0] = 'A'
        LEDPORT = SEGCODE[ALARMCHAR]; //显示'A'
        LEDCON = BITCODE[5];//在最后一个数码管显示

}

/*********************************************************
*2、缓冲区显示子程序负责将显示内容写入DisBuf和PassInBuf         *
*   缓冲区,分为以下几个子程序。                         *
*   函数Disp_Led_Sin;在某个LED数码管上显示一个字符。         *
*        函数Disp_Led_OFF;关闭数码管显示。                    *
*   函数Disp_Led_All;将DispBuf缓冲区的内容显示。         *
*   函数Disp_Led;当系统处于不同模式时,刷新显示器。             *
*********************************************************/

void  Disp_Led_Sin(uchar DispChar, uchar DispPosi)
{
        LEDPORT = SEGCODE[DispChar];//输出显示段码
        LEDCON = BITCODE[DispPosi];//输出显示位码
        Delay(500);
        LEDCON = 0X00;//关闭显示器
}

/*********启动报警函数***********/
void Sys_Speaker(uint stime)
{
        AlarmEnable = 1;//允许报警
        AlarmTime = stime;//报警时间长短
}

/*********系统报警函数**********/
void Sys_Alarm()
{
        if (AlarmEnable == 1)  //允许报警
        {
                ALARMCON = 0;//报警
                AlarmTime--;
                if (AlarmTime == 0)        //停止报警时间到
                {
                        AlarmEnable = 0;
                        ALARMCON = 1;
                        if (SysMode == 1) //报警发生在模式1.要返回模式0
                        {
                                SysMode = 0;
                                Fill_Buf_P();//显示P
                        }
                }

        }
}

/*********按键检测子程序**************/
uchar Find_Key()
{
        uchar KeyTOP, i;
        KEYPORT = 0XF0;//行线输出全0,列线输出全1
        KeyTOP = KEYPORT;//读按键端口值
        if(KeyTOP == 0XF0)
                return NO_KEY;
        KEYPORT = KeyTOP | 0X0F;//列线输出,行线输入
        KeyTOP = KEYPORT;
        for (i=0; i<16; i++)
        {
                if(KeyTOP == KEYCODE[i])//根据按键端口扫描值,查找按键值
                        return i;//返回按键值
                else if(i >= 15)
                        {
                                i = NO_KEY;
                                return i;
                        }
        }
}

/****************按键扫描函数**************/
uchar Scan_Key()
{
        uchar KeyTOP;
        KeyTOP = Find_Key();//接收按键检测的返回值
        if (KeyTOP != NO_KEY)
        {
                Delay(100);
                if (KeyTOP != NO_KEY)
                        KeyPre = KeyTOP;
                while(KeyTOP == Find_Key());
                return KeyPre;
        }
        else
                return NO_KEY;
}

/***************按键处理子程序**************/
void Key_Process(uchar Key)
{
        uchar i;
        if (Key == NO_KEY)
                return;//无按键,不处理
        switch(SysMode)
        {
                case 0://输入密码
                        switch(Key)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Disp_Led_Sin(Key,PassPosi);
                                        PassInBuf[PassPosi] = Key;//保存用户输入的密码
                                        if (PassPosi<5)
                                                PassPosi++;//调整密码输入位置
                                        Sys_Speaker(SHORT_TIME);//发按键提示音
                                        break;
                                case 20:break;
                                case BACKKEY:
                                        DispBuf[PassPosi] =  BLANKCHAR;//显示空键
                                        PassInBuf[PassPosi] = BLANKCHAR;//清除当前位置的密码
                                        if (PassPosi>0)
                                        {
                                                PassPosi--;//调整显示位置
                                                Disp_Led_Sin(15,5);
                                        }
                                        Sys_Speaker(SHORT_TIME);//发按键提示音
                                        break;
                                case ENTERKEY:
                                        for (i=0; i<5; i++)//比较用户密码是否与预设密码一致
                                        {
                                                if (PassInBuf[i] != PassWord[i])
                                                        break;
                                        }
                                        if (i>=5)//输入密码正确
                                        {
                                                 Fill_Buf_O();//显示开锁状态
                                                 PassPosi = 0;
                                                 LOCKCON = 1;//开锁
                                                 ErrorCnt = 0;
                                                 Sys_Speaker(LONG_TIME);//发长提示音
                                                 SysMode = 2;//转模式2
                                        }
                                        else
                                        {
                                                 ErrorCnt++;
                                                 if(ErrorCnt>2)//超过3次
                                                 {
                                                         ErrorCnt = 0;
                                                        Fill_Buf_A();//显示报警状态
                                                        PassPosi = 0;
                                                        Sys_Speaker(LONGER_TIME);//发报警音
                                                        SysMode = 1;
                                                 }
                                                 else //少于3次,重新输入
                                                 {
                                                          Fill_Buf_P();
                                                         PassPosi = 0;
                                                         Sys_Speaker(LONG_TIME);//发长提示音
                                                 }
                                        }
                                        break;
                                        case LOCKKEY://闭锁键
                                                Fill_Buf_P();
                                                PassPosi = 0;
                                                 Sys_Speaker(SHORT_TIME);//发短提示音
                                                break;
                        }
                        break;
                        case 2://开锁状态
                                if (Key == LOCKKEY)//用户按动闭锁按键
                                {
                                        Fill_Buf_P();
                                        SysMode = 0;
                                        LOCKCON = 0;//闭锁
                                        Sys_Speaker(SHORT_TIME);
                                }
                                break;
        }
}

void Init_Timer()
{
        TMOD &= 0XF0;
        TMOD |= 0X01;
        TR0 = 0;
        TH0 = (65536-20000) / 256;
        TL0 = (65536-20000) % 256;
        TR0 = 1;
        ET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65536-20000) / 256;
        TL0 = (65536-20000) % 256;
        TR0 = 1;
        TimerBit = 1;//20ms定时时间到
}

void Init_System()
{
        PassPosi = 1;
        LOCKCON = 0; //闭锁
        Init_Timer();
        Fill_Buf_P();
        EA = 1;
}
void main()
{
        uchar KeyTemp;
        Init_System();
        PassPosi = 0;
        while(1)
        {
                if(TimerBit == 1)
                {
                        Sys_Alarm();//报警函数
                        KeyTemp = Scan_Key();//按键扫描
                        Key_Process(KeyTemp);//按键处理
                        TimerBit = 0;
                }
        }
}

网友A(2017-06-19):
楼主万岁。。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