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触控调光台灯程序

楼主(2016-09-25):
资料下载:
/*********************************************************************************************
程序名:    触控调光台灯(UART串口调试版)
编写人:    杜洋
编写时间:  7月 25日
硬件支持:  STC12C2052  12MHz
接口说明:  P3.7(PWM0)用PWM控制LED,P1.5~P1.7接3路触摸键
修改日志:
  NO.1-20090725_0622 完成触控开关LED灯部分和PWM调光部分程序。
        NO.2-20090725_0638 完成开关灯时的渐变亮度。
        NO.3-20090725_1208 加入UART串口调试程序。
/*********************************************************************************************
说明:电路制作时需要将触摸键和VCC线放在一起,然后触摸时将手同时触摸按键引脚和VCC线。

/*********************************************************************************************/

#include <STC12C2052AD.H> //STC12Cx052或STC12Cx052AD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sbit ON_OFF_Key = P1 ^ 7; //ON/OFF开关键
sbit Add_Key = P1 ^ 6; //加亮度(+)
sbit Doc_Key = P1 ^ 5; //减亮度(-)
//LED与P3.7(PWM0)连接

unsigned char Bright=0x88; //全局变量,亮度值
bit POWER=0; //LED灯开/关状态标志位

/*********************************************************************************************
函数名:PWM初始化函数
调  用:PWM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PCA初始化为PWM模式,初始占空比为0
备  注:需要更多路PWM输出直接插入CCAPnH和CCAPnL即可
/**********************************************************************************************/
void PWM_init (void){
CMOD=0x02; //设置PCA定时器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

/*********************************************************************************************
函数名:PWM0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0_set();
参  数:0x00~0xFF(亦可用0~255)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PWM模式占空比,为0时全部高电平,为1时全部低电平
备  注:如果需要PWM1的设置函数,只要把CCAP0L和CCAP0H中的0改为1即可
/**********************************************************************************************/
void PWM0_set (unsigned char a){
        CCAP0L=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L
        CCAP0H= a; //设置值直接写入CCAP0H
}
/**********************************************************************************************/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
函数名: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调  用:UAR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UART串口接收中断,允许串口接收,启动T/C1产生波特率(占用)
备  注:振荡晶体为12MHz,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
void UART_init (void){
        EA = 1; //允许总中断(如不使用中断,可用//屏蔽)
        ES = 1; //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3;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3;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本句波特率为24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
函数名:UART串口发送函数
调  用:UART_T (?);
参  数:需要UART串口发送的数据(8位/1字节)
返回值:无
结  果:将参数中的数据发送给UART串口,确认发送完成后退出
备  注:
/**********************************************************************************************/
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PWM_init(); //PWM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小秘书在此初始化了 ^_^

        P1M0 = 0xff; //将P1接口设置为高阻态输入
        P1M1 = 0x00; //触摸按键启用

        DELAY_MS (200); //延时等待I/O接口电平状态稳定

        while(1){ //循环程序部分
                unsigned char a; //临时变量

                UART_T (Bright); //把亮度值发给PC机 @_@|||

                if(ON_OFF_Key == 1){ //开关键按下
                        if(POWER == 0){ //如果当前状态为关,则执行开灯程序
                                for(a=0;a<=Bright;a++){ //
                                        PWM0_set(a);
                                        DELAY_MS (20); //渐暗的时间间隔
                                }
                                PWM0_set(Bright); //达到存储的LED亮度
                                POWER = 1; //把状态标志位变成开
                        }else{ //如果当前状态为开,则执行关灯程序
                                for(a=Bright;a>0;a--){ //循环渐暗
                                        PWM0_set(a);
                                        DELAY_MS (20); //渐暗的时间间隔
                                }
                                PWM0_set(0); //关LED
                                POWER = 0; //把状态标志位变成关
                        }
                        while(ON_OFF_Key == 1); //等待按键放开
                }

                if(Add_Key == 1 && POWER == 1){ //加亮度键按下,同时在开灯状态下
                        Bright++; //亮度值加1
                        PWM0_set(Bright); //将值写入PWM控制LED亮度
                        if(Bright >= 0xFD){ //如果亮度值大于0xFD,则不再增加
                                Bright = 0xFD;
                        }
                        DELAY_MS (20); //渐变亮度的时间间隔
                }

                if(Doc_Key == 1 && POWER == 1){ //减亮度键按下,同时在开灯状态下
                        Bright--; //亮度值减1
                        PWM0_set(Bright); //将值写入PWM控制LED亮度
                        if(Bright < 0x08){ //如果亮度值小于0x08,则不再减少
                                Bright = 0x08;
                        }
                        DELAY_MS (20); //渐变亮度的时间间隔
                }
        }
}
/**********************************************************************************************/

网友A(2016-12-05):
只有代码吗

网友B(2017-02-26):
有分享的电路图吗

网友C(2018-04-16):
可是没有电路图哦?
看来还是需要购买杜洋老师写的那本书才能做个台灯玩.

网友D(2018-12-25):
你好
做实验灯不亮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