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明渐暗的闪烁彩灯程序

楼主(2016-09-25):
资料下载:

/*********************************************************************************************
程序名:    渐明渐暗的闪烁彩灯
编写人:    杜洋
编写时间:  5月13日
硬件支持:  STC12C2052 内部RC或外部12MHZ晶振
接口说明:  8个LED彩灯接P1口
修改日志:
  NO.1-5月14日 在程序前面加入参数定义项
/*********************************************************************************************
说明:
使用PWM方式调整LED的亮灭周期,达到亮度变化。

/*********************************************************************************************/

#include <REG51.h> //51头文件
/*********************************************************************************************
//《C_无级亮度闪烁》
#define DY_PORT                P1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define DY_SPEED        1 //设置每一个明亮级的停留时间(值域:0~65535)
#define DY_PWM                50 //设置明亮的总级数(级数过大会出现闪烁)(值域:0~65535)
#define DY_MAX                50 //设置最大明亮(值域:小于明亮总级数)
/*********************************************************************************************/
//《B_无级亮度变化》
#define DY_PORT                P1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define DY_SPEED        1 //设置每一个明亮级的停留时间(值域:0~65535)
#define DY_PWM                500 //设置明亮的总级数(级数过大会出现闪烁)(值域:0~65535)
#define DY_MAX                500 //设置最大明亮(值域:小于明亮总级数)
/*********************************************************************************************
//《A_8级亮度变化》
#define DY_PORT                P1 //设置LED连接的I/O组
#define DY_SPEED        100 //设置每一个明亮级的停留时间(值域:0~65535)
#define DY_PWM                500 //设置明亮的总级数(级数过大会出现闪烁)(值域:0~65535)
#define DY_MAX                8 //设置最大明亮(值域:小于明亮总级数)
/*********************************************************************************************

bit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位(位的值只能是0或1)例:bit LED
#define [代替名]        [原名]  //用代替名代替原名(可以方便修改常改或调试的值)例:#define LED P1
sbit  [自定义名] = [系统位名] ; //自定义系统位名。例:sbit Add_Key = P3 ^ 1;
unsigned char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0~255的整数变量.例: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自定义名] ; //定义一个0~65535的整数变量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0.1ms延时程序(12MHz 10倍于51单片机速度时)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 i++);
        }
}
/*********************************************************************************************/
void display (unsigned int a){ //显示程序(50ms的PWM宽度)
        DY_PORT = 0x00; //LED小灯亮
        delay (a);                 //延时a的长度
        DY_PORT = 0xff; //LED小灯灭
        delay (DY_PWM-a);//延时总PWM长度减a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unsigned int t=1;
        unsigned int i;
        bit LOOP=0; //LOOP是循环切换标志

        while (1){
                if(LOOP == 0){ //变亮循环
                        for(i = 0; i < DY_SPEED; i++){
                                display(t);
                        }
                        t++;
                        if(t>(DY_MAX-2)){
                                LOOP = 1;
                        }
                }
                if(LOOP == 1){ //变暗循环
                        for(i = 0; i < DY_SPEED; i++){
                                display(t);
                        }
                        t--;
                        if(t<2){
                                LOOP = 0;
                        }
                }
    }
}
/*********************************************************************************************/
/*************************************************************
* 杜洋工作室 DoYoung Studio
* 与电子爱好者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