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频率计proteus仿真设计 带汇编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6-09-25):
汇编频率计的所有资料下载:

源程序:
//************************************济南大学 赵向坤 数字频率计 功能:每隔1s(忽略了lcd显示所需时间,实际大于1s)刷新显示测量频*************************************//
//---------------------------------------------------------------------------------------------------------------------------------------------------------------------
//内部RAM的120,121,122,123,124,125存储单元用于暂存显示频率数值。120,122,124依此存储TL0,TL0计满100,122计满100的次数,使用BACI程序转换成非压缩的ASCII码
//---------------------------------------------------------------------------------------------------------------------------------------------------------------------
RS  EQU P2.0                  ;数据/命令选择端
RW  EQU P2.1                  ;读/写选择端
E   EQU P2.2                  ;使能控制
LCD EQU P0                    ;LCD的数据口,对应DB0-DB7
ORG      0000H
AJMP     START               ;转向主程序
ORG      000BH
LJMP     INTTF0               ;转向计数器0
ORG      001BH
LJMP     INTTF1               ;转向计数器1
ORG      0100H
START:                        ;START用于LCD初始显示LCD第一行显示FRQC: ,第一行显示 WAIT
//---------------------------------------------------------------------------------------------------------------------------------------------------------------------
//复位后SP=07,为防止与堆栈区占用工作寄存器区域0-31地址,需要重新设置堆栈区域
//---------------------------------------------------------------------------------------------------------------------------------------------------------------------
        MOV   SP,#60H         ;设置堆栈区域
//--------------------------------------------------------------------------------------------------------------------------------------------------------------------
//LCD液晶初始化设置,并使LCD第一行显示FRQC:,第二行显示    WAIT  HZ
//---------------------------------------------第一行显示FRQC:---------------------------------------------------------------------------------------------------------
       CALL  INTI_LCD         ;初始化液晶
       MOV  A,#99
       MOV  120,A
       MOV  122,A
       MOV  124,A
      CALL  BACI
        MOV  A,#0C0H            ;设置写入数据到LCD的开始地址
        CALL  WRITE_COMMAND
        MOV  DPTR,125        ;字符表首地址送DPTR
LINE1:
        MOV  A,@DPTR       ;将TAB1中数据送至A
        ACALL  WRITE_DATA      ;调用写数据到LCD程序
        DEC   DPTR
        CJNE  DPTR,#120H,LINE1       ;是否写满5个
NN:     SJMP  MM
       SJMP  NN
//---------------------------------------------------------------------------------------------------------------------------------------------------------------------
//B-A是将以120为首地址存放的压缩BCD频率数据转换成ASCI码,方便LCD显示
//---------------------------------------------------------------------------------------------------------------------------------------------------------------------
BACI:
        MOV  R0,#120        ; DPTR指向RAM120存储单元
BACIW:
        MOV  A,@R0
        DA   A
        MOV  B,A
        ANL  A,#0FH
        ORL  A,#30H
        MOV  @R0,A
        INC   R0
        MOV  A,B
        SWAP A
        ANL  A,#0FH
        ORL  A,#30H
        MOV  @R0,A
        INC   R0
        MOV  A,R0
        CJNE A,#126,BACIW
        DEC  R0
//---------------------------------------------------------------------------------------------------------------------------------------------------------------------
AGAIN1:
        MOV   A,@R0
        CJNE A,'0',BAEE
        MOV  @R0,' '          ;将高位的显示数字0转换为空格
        DEC  R0
        CJNE R0,#120,AGAIN1    ;若要显示的数字全部为零,则只显示最后一个120存储单元中的0
BAEE:    RET
//---------------------------------------------------------------------------------------------------------------------------------------------------------------------
//LCD服务程序
//---------------------------------------------------------------------------------------------------------------------------------------------------------------------
INTI_LCD:
        MOV A,#38H  ;显示模式设置
        CALL WRITE_COMMAND
        CALL CHECK_BUSY  ;判忙
        MOV A,#01H  ;清屏
        CALL WRITE_COMMAND
        MOV A,#0CH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CALL WRITE_COMMAND
        MOV A,#06H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CALL WRITE_COMMAND
        RET
CHECK_BUSY:
        CLR RS
        SETB RW
WAIT:
        SETB E     ;E=1,允许送数据周期
        MOV R7,#5
        CALL DELAYR7MS
        MOV A,LCD ;将LCD中数据送到A
        MOV R7,#5
        MOV R7,#5
        CALL DELAYR7MS
        CLR E  ;E=0,结束送数据周期
        ANL A,#80H ;检查LCD是否忙碌
        JNZ WAIT  ;是,返回TO继续检查,否则返回原程序地址
        RET

WRITE_COMMAND:
      CLR RW
      CLR RS
      SETB E
      MOV LCD,A ;将命令字写入LCD
      CLR E
      MOV R7,#5
      CALL DELAYR7MS
      RET

WRITE_DATA:
      SETB RS
      CLR RW
      SETB E
      MOV LCD,A ;将数据送到LCD
      CLR E
      MOV R7,#5
      CALL DELAYR7MS
      RET
//---------------------------------------------------------------------------------------------------------------------------------------------------------------------
//定时计数器初始模式设置
//---------------------------------------------------------------------------------------------------------------------------------------------------------------------
STMOD:
        SETB  EA
        MOV   TMOD,#26H      ;设置TMOD=26H,计数器0工作于计数工作方式2,初值为0
        MOV   TH1,#(256-100)    ;定时100us次溢出中断
        MOV   TL1,#(256-100)
        MOV   TH0,#(256-100)    ;计数100次溢出中断
        MOV   TL0,#(256-100)
        SETB  ET1              ;开计数器1中断
        SETB  ET0              ;开计数器0中断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0
        SETB  TR0              ;启动计数器0
        RET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R7*1MS)
//---------------------------------------------------------------------------------------------------------------------------------------------------------------------
DELAYR7MS:                     ;延时1ms*R7
DL1:
    MOV  R6,#8EH
DL0:
    MOV  R5,#02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
//用于LCD查表显示
//---------------------------------------------------------------------------------------------------------------------------------------------------------------------
TAB1: DB "FRQC:"
TAB2: DB "WAIT"
TAB3: DB "HZ"
END

网友A(2018-11-15):
很全,还有步骤讲解,谢谢

网友B:
为什么一直显示606100

网友C(2018-12-31):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直显示606100

同问 而且和设置的频率根本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