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计 汇编语言 数码管显示 带proteus仿真及源码

楼主(2016-09-25):
用51单片机汇编语言做的频率计的所有资料下载:

汇编语言源程序:
        VALUEH        EQU        20H                        ;暂存TH1的值
        VALUEL        EQU        21H                        ;暂存TL1的值
        DATE0        EQU        22H         ;暂存计数值的BCD码
        DATE1        EQU        23H
        DATE2        EQU        24H
        DATE3        EQU        25H
        DATE4        EQU        26H
                DATE5   EQU 27H
        COUNT        EQU 30H
;-----------------------------------------------------------------------------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_T0
                ORG           001BH
                LJMP   INT_T1

MAIN:        MOV        DPTR,#TABLE

                MOV        20H,#00H                 ;存储空间初始化
                MOV        21H,#00H
                MOV        22H,#00H
                MOV        23H,#00H
                MOV        24H,#00H
                MOV        25H,#00H
                MOV        26H,#00H
                MOV        30H,#00H
                MOV  R1,#00H                 ;R1作为计数器溢出的次数

                MOV  TMOD,#15H             ;定时器1工作在定时方式
                                                       ;定时器0工作在计数方式
                MOV         TH1,#3CH
                MOV         TL1,#0B8H
                MOV         TH0,#00H
                MOV         TL0,#00H
                MOV         IE,#8AH                 ;开启定时器0和1

                   SETB   TR0           ;启动定时
                SETB   TR1           ;启动计数
W1:
        LCALL   DISP                 ;显示计数值
        LJMP    W1
;------------------------------------------------------------------------
INT_T0:                                                 ;中断0作为计数器溢出
                                                        ;溢出R1加1
            MOV   TH0,#00H
                MOV   TL0,#00H
             INC   R1
                CLR   TF0
                RETI

INT_T1: MOV   TH1,#3CH
                MOV   TL1,#0B8H
                INC   COUNT
                MOV   A,COUNT
            CJNE  A,#20,RETUNE            ;是否计满1秒
        MOV   COUNT,#00H
                CLR   TR0               ;关闭定时器
                CLR   TR1               ;关闭计数器
                MOV   VALUEL,TL0            ;存放计数值
                MOV   VALUEH,TH0

LCALL        HTOD
                                        ;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RETUNE:
         RETI
;-------------------------------------------------------------------------------------
;这段程序将VALUEH/VALUEL中的16进制数转成10进制并且把5位数依次存入DATE0至DATE4
;-------------------------------------------------------------------------------------
HTOD:
      MOV        R2,VALUEH                        ;把计数器的值送到R2,R3
          MOV        R3,VALUEL                        ;送到R2,R3后把R2,R3里面压缩的十六位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
          CLR        A                                        ;然后存放到R4,R5,R6中
          MOV        R4,A
          MOV        R5,A
          MOV        R6,A
          MOV        R7,#18H
LOOP1:
      CLR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1
          RLC        A
          MOV        R1,A

          MOV        A,R6
      ADDC        A,R6
          DA        A
          MOV        R6,A

          MOV        A,R5
      ADDC        A,R5
          DA        A
          MOV        R5,A

          MOV        A,R4
      ADDC        A,R4
          DA        A
          MOV        R4,A
      DJNZ        R7,LOOP1

CZ:   MOV        R0,#DATE5                ;把R4,R5,R6中的数放到DATE0~DATE5中
          MOV        A,R6
          ANL        A,#0FH
          MOV        @R0,A

          DEC        R0
          MOV        A,R6
         SWAP        A
          ANL        A,#0FH
          MOV        @R0,A

          DEC        R0
          MOV        A,R5
          ANL        A,#0FH
          MOV        @R0,A

          DEC        R0
          MOV        A,R5
          SWAP        A
          ANL        A,#0FH
          MOV        @R0,A

          DEC        R0
          MOV        A,R4
          ANL        A,#0FH
          MOV        @R0,A

          DEC        R0
          MOV        A,R4
          SWAP        A
          ANL        A,#0FH
          MOV        @R0,A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
         MOV        A,DATE5                   ;把DATE5~DATE0送到数码管显示
         MOVC        A,@A+DPTR
     MOV    P2,#0FFH
     CLR    P2.2
     MOV    P1,A
     LCALL  DL1MS
         SETB   P2.2

         MOV    A,DATE4
         MOVC        A,@A+DPTR
     MOV    P2,#0FFH
         CLR    P2.3
     MOV    P1,A
     LCALL  DL1MS
     MOV    P2,#0FFH

         MOV    A,DATE3
         MOVC        A,@A+DPTR
     MOV    P2,#0FFH
         CLR    P2.4
     MOV    P1,A
     LCALL  DL1MS
     MOV    P2,#0FFH

         MOV        A,DATE2
         MOVC        A,@A+DPTR
     MOV    P2,#0FFH
         CLR    P2.5
     MOV    P1,A
     LCALL  DL1MS
     MOV    P2,#0FFH

         MOV    A,DATE1
         MOVC        A,@A+DPTR
     MOV    P2,#0FFH
         CLR    P2.6
     MOV    P1,A
     LCALL  DL1MS
     MOV    P2,#0FFH

         MOV    A,DATE0
         MOVC        A,@A+DPTR
     MOV    P2,#0FFH
         CLR    P2.7
     MOV    P1,A
     LCALL  DL1MS
     MOV    P2,#0FFH

         RET
;-----------------------------------------------------------------------
DL1MS: MOV    R6,#14H     ;1MSDELAY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END

网友A:
不错,我也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