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及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用adc0832芯片和51单片机做的电压表,里面有仿真,C源程序,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不同,稍改程序就能改变量程,达到你的要求
adc0832数字电压表的源程序和仿真工程文件下载: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3^5;
sbit clk=P3^3;
sbit dati=P3^4;
sbit dato=P3^4;
sbit P20=P2^4;
uchar dat=0x00;
uchar count=0x00;
uchar CH;
uchar dis[]={0x01,0x02,0x03,0x04};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lewe[]={0xfd,0xfb,0xf7,0xf0,0xdf,0xfe};
uchar adc0832(uchar CH)
{ uchar i,test,adval;
  adval=0x00;
  test=0x00;
  clk=0;
  dati=1;
  _nop_();cs=0;        _nop_();clk=1;_nop_();
  if(CH==0x00)
  { clk=0;
    dati=1;
        _nop_();clk=1;_nop_();clk=0;
        dati=0;
        _nop_();clk=1;_nop_();}
        else { clk=0;dati=1;
              _nop_();
                  clk=1;_nop_();clk=1;
                  _nop_();clk=0;dati=1;
                  _nop_();clk=1;_nop_();}
        clk=0;dati=1;
        for(i=0;i<8;i++)
        {_nop_();adval<<=1;clk=1;
        _nop_();clk=0;
        if(dato) adval|=0x01;

         else adval|=0x00;        }
         for(i=0;i<8;i++)
         {test>>=1;
         if(dato) test|=0x80;
           else test|=0x00;                _nop_();
           clk=1;
           _nop_();
           clk=0;}
  if(adval==test)
    dat=test;_nop_();
        cs=1;
        dato=1;clk=1;return dat;}
void delay(void)//延时函数
{uint r;
  for(r=10;r<500;r++)
      ;
          }
void convdata(uchar i)
{ dis[0]=i/51;
  dis[1]=(i%51)*10/51;
  dis[2]=((i%51)*10%51)*10/51;
  }
void display(void)
{P2=0x02;
P0=tab[dis[0]]&0x7f;
delay();
P2=0x04;
P0=tab[dis[1]];
delay();

P2=0x08;

P0=tab[dis[2]];
delay();

}
void main(void)
{ P2=0xff;
   P0=0xff;
   delay();
   delay();
   CH=0x00;
   TMOD=0x01;
   TH0=15535/256;
   TL0=15536%256;
   IE=0x82;
   TR0=1;
   while(1)
   {dat=adc0832(CH);
    convdata(dat);
        display();
        }}
void timero(void) interrupt 1
{  TMOD=0x01;
   TMOD=0x01;
   TH0=15535/256;
   TL0=15536%256;
   IE=0x82;
   TR0=1;
   count++;
   if(count==0x01)
   {count=0x00;dat=adc0832(CH);}}

网友A(2017-05-05):
范围多大

网友B(2018-06-30):
很不错,很简易的帖子。

网友C:
很不错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D(2018-09-17):
不错  试验很成功

网友E(2018-12-19):
大佬我想问一下,这个能测量外电压吗

网友F:
点一个站 刚谢分享

网友G:
怎么检测是AC还是DC

网友H(2019-05-02):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3^5;
sbit clk=P3^3;
sbit dati=P3^4;
sbit dato=P3^4;
sbit P20=P2^4;
uchar dat=0x00;
uchar count=0x00;
uchar CH;
uchar dis[]={0x01,0x02,0x03,0x04};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lewe[]={0xfd,0xfb,0xf7,0xf0,0xdf,0xfe};
uchar adc0832(uchar CH)
{ uchar i,test,adval;
  adval=0x00;
  test=0x00;
  clk=0;
  dati=1;
  _nop_();cs=0;        _nop_();clk=1;_nop_();
  if(CH==0x00)
  { clk=0;
    dati=1;
        _nop_();clk=1;_nop_();clk=0;
        dati=0;
        _nop_();clk=1;_nop_();}
        else { clk=0;dati=1;
              _nop_();
                  clk=1;_nop_();clk=1;
                  _nop_();clk=0;dati=1;
                  _nop_();clk=1;_nop_();}
        clk=0;dati=1;
        for(i=0;i<8;i++)
        {_nop_();adval<<=1;clk=1;
        _nop_();clk=0;
        if(dato) adval|=0x01;

         else adval|=0x00;        }
         for(i=0;i<8;i++)
         {test>>=1;
         if(dato) test|=0x80;
           else test|=0x00;                _nop_();
           clk=1;
           _nop_();
           clk=0;}
  if(adval==test)
    dat=test;_nop_();
        cs=1;
        dato=1;clk=1;return dat;}
void delay(void)//延时函数
{uint r;
  for(r=10;r<500;r++)
      ;
          }
void convdata(uchar i)
{ dis[0]=i/51;
  dis[1]=(i%51)*10/51;
  dis[2]=((i%51)*10%51)*10/51;
  }
void display(void)
{P2=0x02;
P0=tab[dis[0]]&0x7f;
delay();
P2=0x04;
P0=tab[dis[1]];
delay();

P2=0x08;

P0=tab[dis[2]];
delay();

}
void main(void)
{ P2=0xff;
   P0=0xff;
   delay();
   delay();
   CH=0x00;
   TMOD=0x01;
   TH0=15535/256;
   TL0=15536%256;
   IE=0x82;
   TR0=1;
   while(1)
   {dat=adc0832(CH);
    convdata(dat);
        display();
        }}
void timero(void) interrupt 1
{  TMOD=0x01;
   TMOD=0x01;
   TH0=15535/256;
   TL0=15536%256;
   IE=0x82;
   TR0=1;
   count++;
   if(count==0x01)
   {count=0x00;dat=adc0832(CH);}}